谁给推荐一款AC-DC转换芯片(220V转5V的)

楼主(2008-12-13):
谁给推荐一款AC-DC转换芯片(220V转5V的)

网友A:
除了模块,我实现想不到哪里有这样的CHIP。。。

网友A:
老王,3889本身可以做这个转换吗?

网友B:
不可能有这样的芯片吧

起码要经过降压才去整流,降压器能集成到芯片吗?

网友C:
隔离的用PI的TOP系列,非隔离的可以用比较器+高反压管搞定

  非隔离且较小电流的山寨做法其实可以不要储能电感或变压器,比较器控制输入低压<6V时导通,超压>6V时截止就行了,靠大电容储能。当然为限制上电冲击还是需要使用扼流电感的。湾湾有现成的IC, 时间太久了, 具体型号/厂家记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