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平均电流,请教。

楼主(2008-12-15):
一个电池供电的东东,用了一个dcdc的升压IC,比较费电的部分的是间隙工作的,想测电池的电流,先用一个5偶电阻串上去,看波形,全是3角波,很乱,示波器本身可以测平均值,但是对这种波形也没法,测出来都是乱的。

网友A:
用万用表电流档直接测输入电流

网友B:
改下软件,将费电的工作部分连续工作,测出电流

  再测出省电模式电流,改回间歇模式后示波器看间歇比,基本上可以得出平均电流,但实际测量时要考虑一次干电池的电压/内阻特性才好得出结论,升压DC/DC为维持一定的输出在电池电压降低时消耗电流会大很多。

楼主:
3楼的办法不错,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