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进来指导一下

楼主(2008-12-15):
这个图中,当二个IO口为高时VDD和地短路,存在危险。(电机工作电流0.8A左右),请大侠指正、改正,谢谢!

网友A:
可以在其中一路加个硬件反相器

楼主:
谢谢 chunyang

 但是同事说增加成本,可以不加。这行得通吗?

网友A:
不妥,上电暂态会有大电流冲击

长期可靠性不佳

楼主:
谢谢。C23 C24能防止上电瞬间的大电流吗?有作用吗?

网友B:
图本身就有问题,两个管的BE极能直接并联吗?

楼主:
对不起,图贴错了,谢谢ljm810010

网友B:
真的牛人,限流电阻也不加

N2、N4基极怎么也要加限流电阻吧。
改了一下,加了互锁,如果你同事连两个二极管都要省,那你就看着办吧。

楼主:
谢谢ljm810010指点。

   呵呵,加二个二极管还是可以的,我搭个电路检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