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显卡和主板上的集成显卡能不能同时显示?

楼主(2008-12-16):
独立显卡和主板上的集成显卡能不能同时显示?

独立显卡和主板上的集成显卡能不能构建双显示器(windows xp环境)。我家里的机器,独立显卡插上去后,集成显卡就没有图像了

现在监视器很便宜了,可以考虑再加一个

网友A:
可以,但要驱动程序和BIOS支持

现在的驱动程序基本上都支持多屏显示,BIOS则未必。

网友B:
这要看主板的能力

这要看主板的能力,查一下用户手册吧。

网友C:
可以,一般BIOS是以独显优先,要改一下设置,改成集显优先

网友D:
“现在监视器很便宜了,可以考虑再加一个”

哈哈哈,你想来个双屏显示??

网友E:
一般的独立显卡都支持双头显示啊

你的显卡不会这么垃圾吧???

而且你的电脑也配得很外行啊,搞个集成显卡的主板,再在上面又加个显卡???

网友C:
楼主是想一台机接四台显示器,虚拟四台电脑用吧。

网友F:
好像是可以的

在BIOS里面把集成显卡打开。

楼主:
回5楼,是呀,让计算机的画面更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