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两个三极管组成的迟滞非门电路?

楼主(2008-12-22):
我记得以前的数字电路教材里面有这个电路图。我记不得怎么接的了。由这个非门构成的方波发生电路或许频率受温度的影响很小。

网友A:
两个三极管组成的迟滞非门电路

VT+ 约为 3.8V
VT- 约为 1.6V

楼主:
谢谢楼上帮忙。

但是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电路是两个三极管共了一个发射极的,不知道您是否记得这个电路了?

网友A:
楼主要的应是这个,但输入输出不是反相而是同相

优点是速度快,缺点是输出低电平不到地,约有0.5V,并受负载影响。

楼主:
谢谢!终于找到了课本,就是你的这个电路

这是TTL非门的一部分(施密特电路),我记错了,我以为是整个电路。因此要用这个电路可能不简单。

我总记得好像有这样一种电路,有类似于可控硅的那种复合管的非门电路。

楼主:
我如果用两个三极管构成的多谐振荡器

我如果用两个三极管构成的多谐振荡器,发射极共用一个电阻是不是可以增加温度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