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380V的继电器能否检测三相电掉电?

楼主(2008-12-22):
只给三根火线,有任意一根火线掉电就要检测出来,不需要检测具体哪相掉电,只要其中任意一相或几相掉电能检测到即可!

我是用两个380V继电器做的,现在都焊好样板了,突然发现有隐患,因为两个380V继电器串联后加380V,两个继电器均能动作!

有没解决的办法?(系统有要求,不能用零线)

楼主:
晕,看来得用专用继电器了

网友A:
用电容移项法检测,用继电器不可靠

网友B:
找一下“缺相检测”

几十年前的东西了

楼主:
是的,正在找,有专用的缺相继电器

板子已经布好了啊,真要自己做也只能以后再看了!

这玩意狂贵,似乎没有低于两百的,OMRON的最便宜的200,施耐德的最便宜的250.

再找找国产的看!

网友B:
用三个电流传感器就是了

整流桥,3输入与非门

网友C:
一般继电器吸合电压得大于额定电压75%以上才会动作

两个380V继电器串联后加380V应该不会吸合的
lz的继电器是否正卡?或是用了220v电压的拉.

网友B:
问题是辞放电压通常小于30%

网友B:
绝对不要用电压法

曾有人想用三个光耦,但失败,因为三相供电多为动力型,缺相的那一路,会产生互感电动势,电压幅度并不比别的两相低太多,故电压法不能用。

网友D:
LS正解,不要以为缺相了就没电哦

楼主:
太感谢 PowerAnts 啦

也查了不少,发现缺相判断都不是用光耦简单判断的,心想肯定有什么玄机,本想来问的,可惜没敢^_^
谢谢 PowerAnts 指明,太感谢了!

回:tyw,是AC 380V的,没错,欧姆龙的,型号:MY3NJ,就这个:

画板前查了多次没注意到,今天正在改端口定义,一看坏了,然后通电检查确实不行!

准确的名称应该是相序继电器,电气类的东西利润好高啊,施耐德的250是打折后的,他们公开报价是500块,简直要晕死了!

网友E:
正常供电时

两个继电器都吸合,任何一相掉电J2都会释放

楼主:
老大们都说继电器不可靠

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应该有驱动小小继电器的能量吧?
不过你这个电路挺有新意,可惜我的三组触点也全用掉啦!
谢谢啦!

楼主:
回tyw

不好意思,这个型号的继电器是仿冒的,不是omron的,刚知道的
且这个型号也很少,比较难找!

网友C:
越是品牌的,越有人仿冒,哈哈,俺碰到太多了

楼主:
多谢多谢,XJ15是什么?相序继电器吗?怎么搜不到

我找到的是正泰的XJ3-G

XJ是国标的型号?
谢谢,多谢王前辈,主观上也想尽量用国产的,那个继电器是从仓库不经意看到的就用了,没想到还不可靠!开始chunyang说还没太明白继电器居然也会不可靠!

OMRON的"K8AB-PH"也是基于电压检测的,不过资料里明确告知了,我觉得似乎就不应该生产。

网友F:
两个交流光耦解决断相监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