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模拟调光电路

楼主(2008-12-23):
下图是个LED模拟调光电路,那我要做PWM数字调光需要怎么改一下阿,哪位电路达人给各意见。

网友A:
在en那里输入pwm信号完事~~

网友B:
芯片的DCTL要是能接受数字调光就直接输入,不行的话参照芯片SPEC接电路把PWM转换为模拟输入吧。

网友C:
ACTRL输入pwm

控制EN应该会有延迟。看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下图似乎是控制电压和光功率的理想图片吧?但是也不像啊。没有见背光探测二极管,莫非是开环控制?

网友D:
看图就应该明白啊

在ACTL输入经过电压后R2上的电压能知道电流,这个是电流控制LED的亮度,要测几个人眼感觉的电流来调节

网友A:
datasheet说得很明白了

actl接一个0.1u的电容到地,dctl接pwm信号就可以实现数字调光了。
至于用oe输入pwm信号调光,pwm的频率一般也就100hz,oe延时不会对效果有任何影响

楼主:
楼上的在那里找到的Datasheet啊?

楼上的在那里找到的Datasheet啊?

网友A:
LOOK

http://www.cntronics.com/public/pdfupload/RT8450_MR16_LAmp.pdf

网友E:
下载了,谢谢!

真是好东西,下载了,谢谢!

网友F:
好像有个网站还在搞相关的活动

好像有个网站还在搞相关的活动

网友F:
沉了,顶一下!

沉了,顶一下!

网友G:
DA转换来控制

如果要节省成本,可以采用电阻网络实现DA功能

网友F:
用电阻网络实现,愿闻其详。

用电阻网络实现,愿闻其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