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遇到?485芯片好像“老化”了似的。。。

楼主(2008-12-24):
两个地方出现类似情况,以前RS485通讯正常,用了一段时间(2个多月)有2个有问题就不能通讯了。
回来测试,发现近距离通讯可正常使用,但是在客户现场远距离通讯(也就200~300米)就不行。通过示波器检测波形,发现是因为485芯片的B-信号变得低了,更换485芯片后波形正常,通讯也正常了,故障排除。
但是不知是何原因会导致此现象?好像485芯片没有完全损坏,像是“老化”了似的。
请高手指教,或者那位遇到类似问题请报个名,谢谢!

ps.加上主机,总线上最多才3个节点,距离也就2、3百米。

楼主:
这个是正常的波形。

网友A:
局部损坏祸软击穿了

网友B:
差分的下臂已坏

网友C:
外加ESD器件

我们以前也这样,老坏这个,后面在外加ESD保护二极管就OK了.

楼主:
我现在使用的电路是:

请问jingji520 你是用的是什么器件,能给个型号吗?
不知道我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这个是周立功资料上的电路:

换成这个会有效果吗?这个电路没什么问题吧?

或者那位高手有更好的推荐呢,先谢啦?
(ps. 上面的V4、V5、V6是TVS,图标不对。)

网友A:
8楼的保护更好些,7楼的图可以说是毫无保护

楼主:
按照八楼的图,可以解决问题吗?

按照八楼的图,可以解决问题吗?

网友D:
7L的R1不能每个端点都有

网友D:
4148那样就没用了,要不就是4个4148钳位到VCC和GND

楼主:
开始我也是使用4个4148的钳位

后来有个工程师给了我这个电路,说是也可以,就改了。
楼上说的是这种使用4个4148吗?

网友E:
TVS也没多贵,这种钱不能省……

网友F:
要双向的TVS

网友G:
按8楼的图

结合楼主的实际情况:
    可以改变如下: R7 R8 用3K左右, R9接在最远距离端.取大概120欧.
    220uH电感如果速率超过19200,需减少其值.

楼主:
问题

1.不接地线,八楼的图可以解决共模问题吗?
2.听说NXP的ESD保护芯片可以使用,不知道能解决共模的问题吗?

网友G:
可以的

8楼的两只接地TVS管就是解决共模过压问题的。没必要用什么ESD保护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