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4字节地址有多大

楼主(2008-12-24):
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24C04每页字节地址从0-512,需要9位的字节寻址。所以从器件地址的a8位被占掉,剩下还有A2 A1寻址,也就是4页,512X4=2k,请问有谁知道2K以上地址怎么寻址。
从器件地址
1    0    1   0    A2    A1   a8    R/W

网友A:
看不懂你的问题

4K以上就不要用24C04了。
用一片24C32/64就可以了。

网友B:
4KBit=512字节

网友C:
你这个a8应该叫做P0才对吧?其实它才是页选位

即总共有9位地址,P0,A7~A0,能够访问512字节空间。

至于你这里的A1和A2,是器件地址选择位(物理连接决定)。

楼主:
vwwj意思是AT24C04的大小只有512byte??

楼主:
at24c04的大小到底有多少?

楼主:
呵呵 自己弄错了 是比特

网友D(2011-08-08):
2404共有4K个位,512字节,4k=5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