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异响

楼主(2008-12-24):
最近在工作中发现一个问题,即连接单片机的一颗晶振发出尖锐的响声,换掉晶振后异响消失,可是把晶振寄给厂商分析,他们居然说晶振各项性能指标符合,有没有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呢?这种异响如何产生的?希望在这里跟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A:
机械震荡似乎都是电磁铁弄的吧?

楼主:
晶振内部都是音叉结构的

晶振内部都是音叉结构的

网友B:
呵呵,晶体的指标是电参数,能发声的实在少见

任何常用晶体基频的频率都远高于可听声波频率,楼主遇到的情况比较特殊,可能是晶体中的结构件发生共振所致。

网友C:
呵呵,晶振坏了,做工不到位

我同学一个电脑主板,以前用的好好的,后面发现时间老是第二天就变了.现后来我们发现晚上睡觉时会隔段时间滴响一次,拨了电也是,直到拿掉电池.
再后来就是发现他那电脑老是卡啊卡啊的,看电影是,听歌也是,玩游戏也是.后来他觉得是坏了,让我给修.我仔细听了声音,好像是时钟晶振发出的.后来我用示波器一看,(不上电也行,因为有电池)哈哈,时间是间歇振荡的,当幅度大到一定后,就响一下,然后幅度没了,重新开始振. .....大胆一点,因为实验室这种晶振多的是,所以就给换了一个,就不响了,振荡好了,装机运行,哈哈,不卡了.
所以,晶振响也是有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