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晶振的两个电容的地要跟芯片的地连在一起呢?

楼主(2008-12-24):
我这几天真的吃了大亏了,晶振的两个小电容的地拉的比较远,然后产品出来之后一直有干扰,单片机的寄存器经常在交流接触器的开或者关的时候被修改,要么就是单片机死机,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我把电源的地和控制交流的继电器的地用光藕隔得很清楚,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干扰,而且整个线路板都被铁板隔离开来!后来把单片机改为内振,结果就很好了,不管交流接触器怎么打也没事,后来才查到晶振是离单片机很近,可两个小电容的地拉的比较长了,害得我想了好几天都没想明白,到今天晚上才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特意在这发表看法,希望大家已此为鉴,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了!也请有经验的详细讲解一下,其中的奥妙,谢谢!传扬师傅,你来讲解讲解。。。

网友A:
MCU的振荡器是:

两个电容、晶振和MCU内部的反相器组成电容三点式振荡器,两个电容是振荡器的分压反馈电容。

组成振荡槽路的器件当然不能分开。

楼主:
那我如果取消这两个小电容,会有什么不良影响?

楼主:
我有的晶振频率为:8.192

网友B:
低速的例如32K手表晶振可以取消谐振电容

  高频的不可以

网友C:
因为你没有专业的培训和团队经验

一般小公司,工程师就一二个,经验全靠自己积累。
做的产品问题多多。
这是最基本的LAYOUT规则。

网友A:
电容不能去掉,就是低频的,也不要去掉

去掉只能靠分布电容产生反馈来振荡,你能放心吗?

网友D:
嗯.... 去掉的话说不定能做出个人体感应机来

^_^

网友E:
这两个电容很有学问

一是与晶振两脚步的寄生电容并联让振荡频率稳一些
更重要的是组成振荡回路,其现180相移

网友E:
为什么只有一个图啊

网友E:
312和顺序

网友F:
最怪的一件事

我以前做了个USBASP,用的mega8芯片,晶振也是两个引脚接电容,后接地,但是程序就是跑不了,最后换了晶振就能用。这也不怪,晶振坏了。但是怪的是,坏的晶振,接上电容后,电容不接地,照样能工作,谁能解释一下这怪事的原因?

网友B:
如图:低频下确实不需要谐振电容

网友G(2011-09-13):
回复 楼主:
你好 你说的 电容的地拉的比较远 是不是
晶振的那两个电容的地和单片机的地 离着比较远

网友H(2011-10-29):
说的不清楚

网友I:
你不接一块试试 我也没试过

网友:
X大哥出现了

网友J:
用有源晶体要好些,就没有这事:)

网友K(2012-03-27):
我看不太懂,不知道是不是我太菜

网友L(2012-12-20):
晶振匹配电阻有学问

网友M:
学习了,不过我一般都不这么干,晶振和电容都尽可能的里单片机近。

网友N:
直接用有源晶振最好……

网友O:
经验值,在pcb上走线会产生 1nH/mm的电感,你用的电容pF级别的,串上个寄生电感,有效容值就很小了,说不定都成了完全的感性了。
离地较远,还会构成很大的环路,emc会产生问题,特别对于晶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