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循环内容上做**吗

楼主(2008-12-24):
rt,对于循环次数小于256次的,可以用如下方法进行循环,但大于256次怎么解决?
mov r1,#0ffh
循环内容
djnz r1 循环内容
这里循环的内容是输出一个确定的数,需要输出大于256次,例如500次。因为这个数已经确定,所以不能通过判断这个数来确定是否要循环。这种情况怎么实现?

网友A:
自己做16位整数减法

判断16位数是否为零

网友B:
嵌套循环呗

楼主:
2楼说一下思路吧

16位减法没搞过。
ps,循环嵌套不可行。

网友C:
哈哈,2楼方法就是循环嵌套,本质一样。

楼主:
循环嵌套是不可行的

难道用汇编没戏?

网友B:
LZ说出个不可行的原因?

    你不就是500次吗?随便1-65535次都是可行的,如果想做更高,还可以再加一层嵌套,比你每次都做16位或更高位的减法快多了.如果你愿意累你的MCU和不嫌麻烦,那就每次都做16位或更高位数的减法好了~~~

网友C:
C或汇编方法都一样,LZ说不行,只能说理解有误区

楼主:
举个例子。

mov r0,#0ffh
mov r1,#02h
loop: mov a,r3
      call send  ;这里假设把a的内容发送512次
      djnz r0,loop
      djnz r1,loop
这样能实现512次循环吗?

网友B:
你看可不可以???

    mov r0,0xF4
    mov r1,1
loop:
    mov a,r0
    jz end_loop
    // do something
    djnz r0,loop
    mov a,r1
    jz end_loop
    djnz r1,loop
end_loop:
    .....

直接用变量给r0,r1赋值都没问题.
如果是写程序就已经固定了的值,中间判0的4句都可以去掉,就象你那样.

网友B:
你的那个

第一句赋个0值不就成了么,DJNZ一执行就成0XFF了.

网友C:
呵呵

mov r0,#512
mov r1,#(512/256)
loop: mov a,r3
      call send  ;这里假设把a的内容发送512次
      djnz r0,loop
      djnz r1,loop
这样就能实现512次循环。

网友B:
老大,赋值越范围了,512>255,被CUT掉,不过结果会是正确的,呵呵..

网友C:
是呀,结果会出乎意料的正确

这样可读性也强了

网友B:
我知道这肯定结果会正确的,不过这样不是严谨的程序写法

网友C:
要严谨就写成 mov r0,#(512 mod 256) 吧!

楼主:
13楼的还是个死循环

13楼的还是个死循环,跟我刚才发的那个一样的问题。
11楼的思路是对的但程序要改一下,还是以循环500次为例,如果r1设为1只能循环244次
 mov r0,#f4h
    mov r1,#02h
loop://do something
    mov a,r0
    jz loop2
    djnz r0,loop
loop2:djnz r1,loop
不然在执行完内循环后直接跳出外循环了
问题总算解决,谢谢2位的帮助

网友D:
13楼的明明就可以

网友D:
19楼就喜欢画蛇添足

网友E:
要用嵌套和加法...

网友F:
分解因数会吗?

楼主:
晕倒,嵌套是可以实现的。这两天想晕了头

网友B:
本来就是可以实现

循环时除最低字节外其它的要加1,我上面发的没加.

网友G:

如果输出500次;
那么就在循环内容里面进行判断,小于250 连续输出两次,否则输出一次,
不就ok了

网友H(2014-01-28):
不能循环嵌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