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的恒流源电路

楼主(2008-12-25):
该电路己使用,但不明白原理,请大家说说

网友A:
两个三极管的E、C都画反了

楼主:
刚开始我也以为反了,没有反的

网友B:
设计的人左右脑是反的。

三极管反接放大倍数很小的,10欧0.7V就是70mA,
Ib最大是(5-0.7)/1K=4.3mA,放大至少70/4.3=16.3倍。

网友C:
awey的意思是,有人故意利用三极管反接放大倍数很小的特性

那就确实很牛

网友B:
这个电路不能反接,反接放大倍数太小,可能达不到要求

不知是玩什么花样?

网友D:
既使故意反接也看不出有何好处,还是画错了吧

网友E:
上PCB裸照吧

网友F:
反了吧

1是b,3是c,2是e,q4的的集电极焊盘放个过孔不怕虚焊吗?

网友G:
肯定反了,比1+1=几还简单!

别以为专家问我1+1=几,我就不敢回答。

网友H:
原理图图应该这样!保护效果不好!

“打嗝”式限流!
这就不难分析了吧:
1、当电流大于大约70mA后Q4导通将Q3关闭
2、Q3关闭后Q4随之关闭,于是Q3导通
3、电流还是大于70mA,再回1状态,如此循环!

网友H:
当然,如果P2接出去干别的,就另说了!

比如P2接个间歇式发射器什么的。

网友H:
带指示的限流电路!

1个管子,挺实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不会“打嗝”

线性的,三极管不会进入开关状态。

网友E:
郁闷...

搞不懂管脚,为什么不去查资料?

网友B:
楼主的PCB和原理图不对板!

原理图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