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楼主(2008-12-25):
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开关电源为何在工作10分钟左右时烧保险?请指教!

网友A:
其他器件有发烫现象吗?

楼主:
谢谢

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做成产品时才发现的,不知道其它元件的工作情况!

网友B:

几个可能 1。晶体管热稳定性差
         2。振荡电路有问题
         3。如为双管“死区”时间太短。

网友C:
看发生的几率

如为个别现象,那么查器件的异常。
如为普遍现象,那么查生产用的器件是否有变异的因素。

死区引起的大电流,不及保险动作,开关管早就见阎王去了

楼主:
谢谢

我也怀疑过是器件问题,可是就是没人信,特郁闷,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测?
还有4楼的 有没有检测方法  请赐教!

网友C:
磁芯工作磁密,居里温度等

短路肯定是某种原因引起过电流,首先要看那些原因引起峰值电流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