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隔离的模拟地和数字地,大面积覆铜应该铺哪个?

楼主(2009-01-02):
1)为了EMC性能好点,想加上大面积覆铜,因为用了DC/DC模块,模拟地和数字地是隔离的,但是在同一块pcb上。模拟和数字电路相互有交叉,没法完全按区域分开(因为接插件的限制),这种情况应该铺模拟地还是数字地呢?

2)同一块pcb另外还有几个继电器控制220V交流负载,在继电器的交流脚附近,要不要覆铜呢?还是什么都不覆,其他电路、走线尽量远离最好?

网友A:
分割地,如果处理得不好,倒反没有整地铺来得好。

继电器附近不要铺了。

楼主:
因为两个电源本身就是隔离的

模拟电源24V,数字电源5V,分别由DC/DC模块提供,相互已经是隔离的,如果覆铜,只能覆一个吧?那么我应该选模拟地还是数字地来覆铜呢?

网友B:
问题是你的不同地之间是否连通?你说的“交叉”何指

这个问题不好简单一概而论,要看整体工艺。

楼主:
不同地之间是隔离的,

电路上不连通的。交叉是指走线上有交错,没法分成干净的区域,因为插座的关系,譬如数字部分大部分主体在左边,模拟部分基本在中间,但是因为插座在右边,所以部分线路必须穿过模拟部分才能连到插座;模拟部分也是类似的原因,部分走线必须穿过数字部分,这就是我所说的交叉。

网友C:
不建议模拟地大面积覆铜,会产生寄生电容

好像仪器里面的模拟部分都是外加屏蔽的

网友B:
可以分区域各自覆铜

不过EMC设计比较需要经验性的东西,而且要综合电路细节考虑,大体上可以分区域独立覆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