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windows的计划任务启动一个定时提醒,但是....

楼主(2009-01-04):
我用windows的计划任务启动一个定时提醒,但是这个windows功能只能让我启动一个应用程序
其实我只想启动一句话的提示,让他定时来提醒我

为此我不得不将这句话写在一个文本文件里面,然后让他调用

这样做用是能用,总感觉这种方法太土了。因为我只需要一句话的提示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启动一个定时提醒

你编程有基础的话就用VB或VC编个定时提醒软件,那不行的话就下载个~~~

网友B:
咚的一声

哈哈

楼主:
想不到脚本文件还可以这样用

以前我都用批处理文件的,感觉批处理好土鳖

网友C:
嘿嘿,其实脚本可以做的事情挺多的,例如做一些简单的计

我以前就做过计算容抗、感抗、谐振频率等小工具,就是直接用VB脚本写的(当然JS脚本也行,更像C语言)。

你可以去找找windows脚本编程或者VB、JS脚本之类的资料来看看,这个要比单独写个软件来得方便,随便弄台
windows都能玩,哈哈,因为记事本通常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