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摸电极能测出心率吗?

楼主(2009-01-04):
    以前看到跑步机上有个测心率的装置,只要手模在两个电极上,那个显示心率的数码管就能显示出心率,当时觉得这个技术很牛,人体电阻随心率的那点变化都能分辨出来,但也没有深究。
    昨天,跟几个朋友去一个休闲中心玩,看到朋友在跑步机上跑,心率从75慢慢升到了120几。等他下来,我想测测我的心率,启动跑步机,站在边上,把手按了上去,78,嗯?不对,在涨,85....120我没跑啊!叫另一个没跑过的朋友试了一下也一样,换另一台跑步机,还是一样。
    哈哈.....假的!
    什么牌子的跑步机没记住,不知道其他牌子的跑步机是不是也一样。

网友A:
这个技术不复杂

以前在坛子里涉及过这个话题,原理确实是测电阻变化,但工艺性很讲究。

网友B:
要准确测定心律需要两个手同时接触电极

还可以测量心点图呢

楼主:
但那个跑步机为什么做不到呢?

左、右手都各有一对电极,握上去心率就开始显示,但明显不是真正的心率。

网友C:
好像可以的,原理不懂

大学的时候体育测试就是用这个评分的。先在梯子上蹬几分钟,然后有一个夹子夹住手指侧心跳,然后给出一个分数

网友D:
可以的,还有一个地方能测

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