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3端元件。

楼主(2009-01-05):
最近设计的一个电路温度特性不好。
现在需要找一种元件要求如下:
1、3端贴片,sot-23型。
2、可控开关型器件,象三极管或场效应管那样的。
3、温度系数小,控制端受温度变化影响小——三极管就是太大了。
4、开关两端开通时压降小于0.5V。

请用过类似器件的朋友们提个建议。

网友A:
楼主可以把结电压的温度变化看作是干扰信号

11楼图有错,R3应该接Vdd。

  提高信噪比除了减小干扰,我们也可以增强信号。
  输入加大增强信号幅度、加大R1减少信号有效电流泄露、加大R2平衡基极电流、加大R3提高灵敏度,同时加上必要的保护。
  比如将220VAC变为85V引进来,R2 = 220K,R1=4M7,R3 = 100K,假设Vdd = 3V3,V1 的 hFE = 100,Vb0 = 540mV(25摄氏度)导通,则V1可以在85V信号过零不久的610mV(相位约+0.29度)时基本导通,当温度升高,Vb1 = 420mV(85摄氏度),则V1在490mV(相位约+0.23度)附近也基本导通。误差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B:
开关型器件

考虑温度变化都是多余的

网友C:
MOS管、双极晶体管都行

受温度变化影响是你的设计问题。

楼主:
输入是正半波正弦信号

由于输入信号是一个正半波正弦信号,所以存在一个相位问题。
当常温时,三极管的BE结导通电压0.6V,相位30度时,开关动作。
当80℃时,三极管的BE结导通电压0.45V,相位24度时,开关动作。
现在需要,要一种三端开关器件,可以在温度大幅度变化时,保存较好的控制特性。

楼主:
再补充一点

控制开关的门限电压不限,高点低点都可以,但是一定要稳定,有批量一致性。所以场效应管不行。

网友D:
唉,“开关”要用逻辑电平去控制,你不会是用正弦波信号

而且,你到底是用是用什么信号去控制什么样的信号???

网友C:
关键还是你的电路设计问题

即使被控信号是正弦的,只要合理设计一样可以用三极管、MOS管来控制,集成模拟开关的内部电路就是这样的。

楼主:
温度影响相位。

整个电路最重要的是开关动作的相位稳定。
如前述:
由于输入信号是一个正半波正弦信号,所以存在一个相位问题。
当常温时,三极管的BE结导通电压0.6V,相位30度时,开关动作。
当80℃时,三极管的BE结导通电压0.45V,相位24度时,开关动作。
现在需要,要一种三端开关器件,可以在温度大幅度变化时,保存较好的控制特性。

这的电路本身就不是常规的开关电路。控制信号也不是常规的脉冲、电平信号。
这个电路的特点就是用一个带有相位信息的正半波正弦信号去控制一个开关动作。

连续调光灯,不就是用一个正弦信号调节可控硅的相位吗?

To:chunyang
集成模拟开关的内部电路
这是一个方向,谢谢提醒。

网友C:
楼主还是没有想明白啊……

网友E:
用2个3极管, 接成差动

楼主:
贴个图

我还是传个图说明一下吧。
现在有电源V。波形是正半周期的正弦波。
经过R1、R2电阻的分压。驱动三极管V1开关动作。
开关的输出Vout供给后级检测。

整个电路在参数匹配后,可以保证较好的相位特性。也就是说,在正弦波固定的相位段内Vout输出信号。
可是当温度变化过大以后,三极管V1的Vbe会改变。导致输出信号的相位信息发生改变。如此就直接导致后级处理电路的失常。

到此为止,相信大家都能明白是怎么样的状况了。

问题是,需要一个SOT23封装——空间位置太有限,不是因为不能改版。——的元件可以代替V1,且在温度变化大时能保持控制电压变化较小。并且输出端导通时,压降要够小。

网友C:
楼主是想做过零检测电路吧

网友F:
楼主你就用TL431代替图中的三极管吧

网友G:
是搞笑!

输入的正弦信号不会先经过比较器进行处理呀?
前面设计不对,靠后边处理,哪有这么好的现成器件!

楼主:
大家就当是搞笑吧。工作中充满乐趣,才能更有活力。

这个电路已经用了2年半了。产量过5000(工业品),除了最近一批产品高温出现飘移外,没出过任何故障。

回12楼,不是过零。过零检测的话我就用比较器了。

回14楼,谢谢提醒,已经考虑过了。
如图,TL431最小控制电压在2V,而我的后级电路要求一个可靠的关断。所以希望象三极管一样能在0.5V一下。

楼主:
谢谢wh6ic的提示。

您的提示很有道理。值得考虑研究。

电路确实没有错,因为用的是一种“极端特殊”的环境。再加上为了说明问题的关键,把一些保护性器件省略了。所以看起来有点别扭。

这个电路其实是一个离散式混用电源的前期功率防护电路的简略版。由于是前期防护,所以整个电路的电源就是输入电源,没有自身稳定的电源。

网友A:
那你还是贴个比较完整的说明嘛,输入只有1V2?

  输入可以吃掉多大功耗?输出给谁?似乎前面还有个整流桥,它的温度影响就不考虑了?还有些什么别的限制?尽量不要让愿意帮你的人猜谜好不好。

网友F:
可以用LDO型三端稳压IC反接

可以用LDO型三端稳压IC反接,输入端接你电路的输出,输出端接你电路的输入,并且另R3远大于R2。考虑到LDO可能有内部反向保护二极管,输出端可能要串一个二极管(肖特基)

“三端器件”条件限制太大,很难找到满意的。4、5端的可能较多。

另外,如果允许增加少量元件,TL431将是不错的选择,TL431输出端用两个贴片电阻分压后再输出,可以把低电平降至0.5V以下。把其中一个电阻换成贴片LED,效果更佳。

楼主:
谢谢ljm810010

您的“LED”方案很好。下次设计中,我也许就能用上了。

本话题到此结束。不再讨论。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