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光耦HCNR200的问题

楼主(2009-01-05):
我要用线性光耦HCNR200隔离直流电压信号(0-10V),希望达到输入电压等于输出电压,选用运放LM324,输入端运放单电源5V供电,输出端单电源12V供电,接法如下,但是结果输出电压不随输入电压变化,而是某一定值,调节输出运放端的电阻。输出电压有变化,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你的输出连偏置都没有,何来输出?

光耦自己不会输出电压。

网友B:
不是偏置问题,这个电路如果使用单电源供电

还需调整光耦的接法,否则光耦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C:
你的源边输入要改变接法

网友D:
输出端是对的,无需偏置

受光二极管受到光照后会产生电流,类似光电池。
输入端输入0到10V,但是运放供电只有5V,这个可以吗?还有发光二极管的正端你不会也是悬空的吧。

楼主:
发光2及管我也是用5V啊,没有悬空

楼主:
请问3楼的如何调整光耦的接法?

楼主:
我详细的图贴出来,还有数值

网友E:
输出没有偏置咋行?

反相输入,信号输入越大,输出也越大啊?

网友B:
单电源没有问题,问题在电路

给加个二极管或LED就可以了。
原因:
1.LM324的高输出不能到VCC,约VCC-1.3V;
2.光耦内部的红外发光管的压降只有1V左右。
所以LM324无法关断光耦。

网友F:
楼上的我试试看,现在马上去实验室焊接一个,回来报告!

网友F:
伙计,按照10楼的接法我马上实验了一下,结果

还是不行,输出就永远只有0.03V了,看来加二极管还是不管用啊。是不是我的线性光耦坏了?

网友G:
不用加二极管,两个47K电阻改为470K试试。

网友F:
我改47K为470K后,发现输出的确是变大了,但是

试着输入电压变化,输出电压并没有变化,这说明光耦的输入和输出没有关系,是不是输入没有耦合到输出?

网友G:
观察LM324的1脚随输入电压变化情况

测量几个数据:
输入0V,1脚?V;
输入?V,1脚3.0V;
输入?V,1脚2.0V;
输入?V,1脚0.5V;
输入最大,1脚?V。

网友H:
发个图供参考

网友I:
期待楼主的实验结果.

楼主:
实验结果还是没有成功,我改变

输出运放的电阻的大小,输出电压有变化,但是还是和输入电压没有变化
,真是没有办法!

楼主:
16楼要我测试这几个电压有什么用?

网友G:
这种问题在现场理应是几分钟能搞定的。

网友G:
测试这几个电压可以判断电路哪里出问题

楼主:
1脚是3.5V左右,和输入没有没有关系

而且,就算是输入为0,输出还是有电压,是不是我的光耦坏的?

网友J:
光耦 接线方面

光耦接线或者是运放查一下。。。使用op07??测试过隔离正弦波的电路,输出输出波形相同。。。接线比这个麻烦多了。。。
我晕,你的前后运放用的是一个芯片?那你的12v,5v电源怎么接的?上面还是U9A,U9B。。。

网友G:
狂晕

“1脚是3.5V左右,和输入没有没有关系”
这样的现象还查不出什么问题?
运放的基本工作状态都不正常,请检查:
1. 运放4脚怎会是地?11脚怎会是VCC?倒过来了。是图画错了还是实际也是这样错接?
2. 如果电源没接错,检查2脚是否对地短路了?
3. 输入电阻47K是否开路了?还是与运放3脚根本没接上,3脚悬空?
4. 3脚与电阻没接通?
5. 运放损坏?换一个试试。

检查前先按10楼的方法加了二极管再看

网友K:
期待实验结果

我也发个电路给你看下
一直使用中
参考参考

我是4-20mA输出

网友K:
你用的运放能输出足够的电流吗

网友D:
给楼主一个建议:

先按照安捷伦(现在叫安华高吧)的PDF接电路,输入和输出都用正负电源(运放我用OP07),先把线性传输功能试好后,在改单电源试验。
理论上我觉得输入单电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输出单电源要看0V附近信号失真。

网友E:
18楼是对的

注意同相反相端的关系

网友F:
实验成功了!非常感谢各位给我的支持!

我换了一种接法,如下图,参照了18楼的图,我尝试了一下。
不过还是有问题,我的输出不能大于3,71V,如果输入超过这个范围,输出还是3.71V!是不是我的运放的问题?LM358可以用12V供电吗?

网友L:
你的电源都只有5V,输出怎么可能到10伏呢

网友M(2012-04-10):
楼主 我按照你的电路图搭接的板子 也是如你所说输出不能大于4.1V。我查找发现是输入端的运放在4.1V以后就饱和了。你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N(2014-04-01):
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