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欧电阻为什么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

楼主(2009-01-05):
(无正文)

网友A:
其实作用没那么明显...你把它当作一个1/4匝的小线圈算了。

网友B:
我的理解

当高频信号经过这个电阻时,由于有一定的阻抗作用(而且还有可能与等效电容构成低通),所以这个信号被衰减。有效抑制电流环路是电流减小的结果。进一步说,高频信号选择低感抗路径回流的话,那么也许它就不经过这个0欧电阻回路了,而选择其他路径。

网友C:
因为你用了这个电阻你其他地方的地就不会连在一起了!!

能想明白吗?

网友D:
楼主引用的说法实在不确切

抑制环路电流和噪声的说法也不能用“有效”二字,没有前提条件是无法得出该结果的。

网友E:
没听说0欧姆有这个作用,很高频时才可能有微弱的影响

网友F:
那如果放个线圈上去效果不是更好?

其实作用没那么明显...你把它当作一个1/4匝的小线圈算了。

网友A:
是啊,事实上就是有放电感的。

网友G:
其他地方不连 只有这个地方的前提下

网友:
电阻最宽的也不过几个毫米

可以认为很窄了。

楼主:
结贴

谢谢楼上几位大侠。。

更感谢xwj。。一句话就让我明白了。。

网友H(2019-12-20):
引用 网友B:
当高频信号经过这个电阻时,由于有一定的阻抗作用(而且还有可能与等效电容构成低通),所以这个信号被衰减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