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充电的一些小问题

楼主(2009-01-06):
  如图,在开关(K)合上的瞬间,电容A板的电压瞬时达到5V,由于电容两极的压差不能突变,电容B板的电压也瞬时到达5V。其中“B板的电压也瞬时到达5V”不太理解,这5V哪来的啊 ?电子的运动过程是怎么样的那?请高手们帮小弟解下疑惑,谢谢!

网友A:
回去翻翻高中的课本

网友B:
谁能告诉我,这款示波表怎么样?

简介:

    面对现场复杂系统,工程师需要稳定,轻便,易读的全面检测工具, HDS1022M手持数字存储示波器正是为此应运而生。将20MHz带宽,100MS/s 的实时采样率,双通道数字存储一手掌握,并整合万用表功能,是所有现 场工程师面对苛刻应用环境的必备工具。 全面解决方案 .

    现场故障原因必须经由多种信息的判读,HDS1022M手持示波器集合示波器与万用表一体,满足同时测量和检测波形的需要。多种触发功能自动显示任何信息的稳定波形,无需其他繁琐工具,仅需一手掌握,即可满足您的所有测试要求。

任何情况下,全彩液晶屏幕让您清晰读数
    分辨率达320X240的全彩色液晶屏幕使得波形更易读取,尤其是当在屏幕上显示大幅值或多个互相覆盖的波形时,无论是在日光下还是黑暗的检测环境中,都能够获得最清晰的显示效果。

便携耐用,全能全时
    仅690克,易于携带,并备有特殊设计的一体化绝缘保护套,在苛刻工业环境中确保坚固耐用与可靠操作。

全中文界面
    告别生疏的英文界面,直接进入全中文界面,沟通更顺畅,交流更简便

最高长达6小时的电池操作时间
    可充电式锂电池确保您实现真正的移动工作,长达6小时的电池操作时间足够您应对紧迫的工作环境。

请联系我:13501173364

网友C:

K接通的瞬间,电容视为短路,电容两端无压降,5V电压全都加到R两端。随着电容的充电,B板的电压逐渐降低,R两端的电压也逐渐减小,当充电完成时,回路中的电流为零。R两端的电压为零,A板与B板的电压为5V。

楼主:
谢lsdn兄

   lsdn兄说的充放电的宏观过程我知道,只是对“电容视为短路”中的电子运动过程不是太明白,B板的电压是怎样瞬时到达5V的?“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我一直是当结论用的,想想其中的具体过程却越想越迷糊,看了资料,没有说的太明白的啊。

网友D:
因为要对电容充电,所以就有电流流过。

在零时刻,电容两端电压为0,充电需要一个过程,所以会出现一个短时的5V电压。

楼主:
谢谢圈圈

   谢谢圈圈。
   你的回答就是大家平时都拿来用的结论啊,我问的是,为什么会这样?

    当A板的电压瞬时达到5V,为了保证“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电容B板的电压也瞬时到达5V。但是这B板的瞬时5V哪来的那?就是为了保证“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这个结论而来?为什么要保证那?小弟越想越痛苦啊,大侠们帮帮我哦......

网友E:
呵呵,都没说到点子上。那个瞬间等电位是由“电场”建立

要知道,电压(电位差)的本质就是分离电荷所形成的电场,而分离电荷是要作功的,即电场的建立是需要能量的。由于能量的迁移需要时间,因此瞬间电容极板间的电场强度为零(初始态为零),所以瞬间电容的两极板具有等电位。

网友F:
呵呵,终于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D:
就是因为电流是有限的,只有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才有足够多的电荷积累到极板上,才能形成电势差,否则由于两极板之间电荷没积累起来,也就没有电势差了。
因此在开始时刻,时间为0,电荷也就没有积累起来,所以两极板间电压为0,根据环路电压为0的理论,可以
计算出B点电压就有5V了。

搂主问题的根本在于:为什么会有电流?电容两个极板之间不是开路的吗?这是因为两个极板之间原来
没有存在着电势差,也就是两边的净电荷一样多。当给电容的两个极板加上电压之后,由于受到电场力的作用,
电荷就要发生转移了。跟正极连接的极板电子被正极“吸引”过去,就带上了正电,这样就行成了电流。
同样,跟负极连接的极板,受到正极极板的“吸引力”,电子重新分布,聚集到极板内测,外面缺少的电子
由电源补充,从而也有电流流过。随着电流的流过,极板上电荷越来越多,电压差也越来越大,
从而电流也就越来越小,经过无穷大时间之后,电容两端电压达到电源电动势。

为什么会有5V?这就是因为这个电流的缘故。因为B极板跟负极相连,所以有瞬间电流从B极板流出,
它其实就相当于一个电源。

楼主:
谢谢HWM ,ljm810010

  B板在开关合上的瞬间电压由0V到5V,窃以为电压的改变是由电子的移动导致,而电子的移动也是需要时间的啊,怎么会让B板瞬间到达5V的那?

网友E:
回11楼:电压的改变并非是由电流而致,而是由电场感应所致

虽然开关合上的瞬间电容AB极板间的电场强度为零,但其感应依然存在,和其强度无关(和电容容量有关,即与板间尺寸和介质有关)。

网友F:
怎么把我也扯上啦?

谢谢HWM ,ljm810010-----应该是:谢谢HWM,computer00,我什么也没说 ^_^

B板在开关合上的瞬间电压由0V到5V----电压是以电场的形式传递,尽管电子的移动需要时间,但电场几乎是瞬间建立,电场的传递速度是光速。

楼主:
严重的谢谢圈圈,HWM

严重的谢谢圈圈和HWM先

网友E:
另外,随着AB间电场强度的建立,B点电位逐渐接近与电源负

其原因是在电阻间有电流通过。

网友G:
这个简单,看你自己的理解而已

当开关闭合,电容AB两端是有直电流通过,是瞬间的,有电流通过,必会有电压,B端因而也会有电压。不知道我这么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H:
我倒觉得那个开关也不能忽视

电压能达到5V,开关也必须是理想的:刹那间导通,如古龙笔下的快刀出鞘,辅之以电荷自身的惯性,才让电荷仓促间无处可逃。

用我们现实世界中的开关,右边到不了5V的。

楼主:
谢谢斑竹的裤子

   在开关合上的瞬间,由于电场的传递,A板和B板瞬间(因为电场的速度是光速)都由0V到达5V(电场是从电源的正极发出?沿导线传输?电场是怎么让B板也瞬间到5V的啊,电场有这个特性?)。

    computer00 : “当给电容的两个极板加上电压之后,由于受到电场力的作用,电荷就要发生转移了。跟正极连接的极板电子被正极“吸引”过去”
A板在开关合上的瞬间就到5V了,与电源的正极等电位啊,还会有电子的移动吗?

     gezi1320mm :“当开关闭合,电容AB两端是有直电流通过,是瞬间的,有电流通过,必会有电压,B端因而也会有电压”。应该不是这样的把???

    小弟新手,谢谢各位大侠们的耐心指点!

网友I:
楼主啊你看这,通谷易懂。

。。。。电容刚接通电源的时候,由于里面的物只,相当于一条导线,所以等于B端接在+V之上,因此它为5V。但是由于,接通电源的时间增加,电容里面的物只,开始发生变化,它会吸取电源,等它吸饱电之后,它两端的电压就等于电源两端的电压了,根据定理可知,电源电压5V减去电容电压5V,哈哈,小学生都会,===0,,,所以呢,B端的电压就等于0了。你会了吗?仔细想下。所为的瞬间不能突变,是指电容的充放电需要时间吧了。

网友J:
通谷易懂???

网友D:
是的,正是A板瞬间到达5V,才让B板也瞬间到达了5V

正极将A板电子拿走了,所以A板带正电,这时B板受A板正电荷的吸引,电荷左移(这时负极连了电阻,来不及补充),从而瞬间也达到了5V。

网友K:
麻烦圈圈再耐心的说一句

为什么正极把A板的电子拿走了 那时A板不也是5V的吗  等电式 为什么会有电子移动呢?

还有这句 电荷左移(这时负极连了电阻,来不及补充),  是因为电阻的限流才导致B板瞬间带电压吗?   那要是不接负载,直接接电源 ,是不是就不会瞬间带电压了?

网友D:
先有电子转移,才有电压的产生。

要是不接负载电阻,直接连上去的话,还有电池的内阻,这时充电速度就会快很多,也就是瞬间电压的时间缩短了。
电阻越大,那么B板出现5V的时间就越长,如果电阻无穷大(开路),那么B板就一直保持着5V的电压了。

楼主:
接着问

为什么正极把A板的电子拿走了 那时A板不也是5V的吗  等电式 为什么会有电子移动呢?
补充:就算移动也是需要时间的吧 ,能说瞬间吗?

还有这句 电荷左移(这时负极连了电阻,来不及补充),  是因为电阻的限流才导致B板瞬间带电压吗?   那要是不接负载,直接接电源 ,是不是就不会瞬间带电压了?"
  补充:电荷左移,移动到B板的左表面?正离子还在B板啊,这样B板能说是5V吗?

  谢谢xwj,computer00 ,bony2001 ,意布,zyok
ps, 我不明白的是A和B瞬间到达5V的详细过程,其他的地方我很清楚.

网友D:
是需要时间,但是这个时间非常之短

这时移动的电荷非常少,主要在A极板跟地之间形成的电容,相比这个电容本身,要小得多,可以忽略不记了。
另外B极板跟地之间也会形成一个分布电容,如果这个电容跟电容C本身的容量可以比拟的话,那么B极板也不能
输出5V的电压,而是两个电容的分压。B极板的电子往左移了,B极板右边当然就带正电了,这跟电池一样的道理,
一端正,另一端负。

网友L:
题目应该加一个条件

开关闭合需要的时间为零

网友M:
这个是微电子的描述

现在三极管的原理估计都还给书本了,只要记住特性曲线就行了

网友E:
呵呵,纠正一个基本概念,电位和电荷数量没有必然关系。

不能说“正电荷”多了就呈现正电位了,或“负电荷”多了就呈现负电位了。

为何?看一个简单实验就明白了:在一个电场中放置一个导体,分析其电荷分布和其电场分布。

网友N:
试从几个方面理解

1 电容器(不是电容)两边不带电荷,那么测量两极的电压就为0。

2 电压为0意味着,电阻为0和电阻∞的两种状态都可能存在。呵呵,此谓理想状态。

3 电阻为0,意味着那是“短路”,既然是短路,那么两端电压应当相等。电阻∞,意味着那个电容器是真绝缘体,既然是绝缘体,电路是没有电流通过的。可是这不符合电路的实际情况,因此,电阻∞并不是真的。

网友N:
今天没人来呀?

网友K:
来了

越看越迷糊  最基本的概念往往是最难理解的
这个是不是就是最简单的那种RC复位电路的理论依据啊?,这两个是一回事嘛
有没有人能比较清楚的彻底把上电到最后平衡的过程详细的说一下,虽然比较麻烦,但对新手的帮助还是不小的,先谢谢了

网友O:
看看我说的明白不

上电瞬间,A的点位跟VCC相连,被拉高到VCC;由于“电容两极的压差不能突变”,B点的点位也达到VCC;此时电路中有了VCC/R的电流流过(R的压差也是VCC,这与B点的电位是VCC也是吻合的)。
由于电容对电流的积分效应(电子的积累,A点的电子被VCC的正极拉走,经由VCC的负极向B流动,B的电子越集越多,由VCC逐渐降到0),电容的压差在t=RC(充放电时间常数)后到达VCC,此后电路中没有电流流过,B点的电位到0,电容两端的压差达到VCC。

网友P:
以前也问过这样的问题

以前也在本坛问过同样的问题,在教科书一般都是说电容通交流,隔直流的。对于这现象就一直没有想明白。

网友P:
看着看着有些糊涂了

K合上的瞬间电容是否有电流流过形成回路?B端的5V电压是由电子没来的急移动照成的?

网友Q:
尝试解释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感觉圈圈26楼的回答和and的解释比较切题,就是针对我的疑惑(A和B怎样瞬间到达5V的详细过程)而答,
    希望各位大虾给出更多更好的解答和引申,让我等在逆境中挣扎的菜鸟,每次发帖和看帖都有些许的进步。

网友P:
又去查找了大量资料

开始时电容AB两端的正负电子是相等的,电压为零。当合上开关,由于电位差的缘故,A端的负电子迅速移动到电池正极,同时电池正极也有正电子迅速移动到A端,A端由于正电子增多没有负电子带正电。在B端的正电子由于电阻存在缓慢向电池负极移动,电池负极的负电子也由于电阻存在缓慢向B端移动,由于B端的正电子无法迅速移动到电池负极,B端的正电子比电池负极正电子多,B端带正电。在后面的过程中由于电池负极负电子不断移动到B端,使B端带上大量负电子,最终和电池负极电位相同。这是一个电容充电的过程。而电流并没有从A端流到B端。也没有电子从A端移动到B端,因为AB两端是断开的。我的理解不知是否正确?那位大侠给指正一下。

网友E:
to and:严格来说,开关合上前A点电位并非等同于B点,即电源

而此A点电位,由开关闭合前的整个电路实体空间分布(注意开关闭合前就是一个电容)和电池化学电动势确定。在开关的闭合瞬间,严格来说,除开关的触点间小范围内,其他各点电位都不可能发生突变。只是在新的电荷分布形成过程中,各点的电位才会逐渐的变化,最终趋于平衡。

但是相比C而言分布电容太小(一般电路分析中予以忽略),故考虑大体上开关闭合上的“瞬间”,A点的电位“立刻”达到了电源正极电位(而且认为开关闭合前C无充电电荷),故“瞬间”B也随A由电源的负端电位“一下子”变成了接近于电源正极电位。而B点“瞬间”跟随A点的原因就在于电容C极板间的电场“感应”作用。注意:分布电容(即分布电场感应)的作用实际上也还存在,因其相比C而言过于微小,故忽略不计。

网友P:
对HWM大侠说的

电容极板间电场“感应”作用还是不大明白。

网友E:
41L:不明白很正常,多想想也许会明白,但也许会更糊涂

不过思考总是有益的。

前人曾经把电场和磁场的作用归结与“超距”作用。现代物理已经证明电场和磁场是实实在在存在的物质(物质可以以能或质的形式存在)。所以电磁作用可表成:

电场感应(表现为电力或库论力):

        电荷(实为带电体) ---> 电场 <--- 电荷

磁场感应(表现为磁力或洛仑兹力):

        运动电荷(可能为电流) ---> 磁场 <--- 运动电荷

总之,这种感应自始至终表现为某种“力”,只是看上去不是直观物体间的作用而已。其实就算通常所见的物体直接作用,在微观的层面上也相当成份场作用的存在。

网友P:
谢谢HWM大侠了!!

现在是基本明白了。

网友R:
用场去理解容易一些

网友S:
晕!

通电瞬间,谐波众多,电容通交隔直,就导通了,实际中的电容器等效于电阻+电容+电感串联。剩下的你自己分析吧。

网友S:
交流情况下,电容器通过的是位移电流!!!!!!

交流情况下,电容器通过的是位移电流!!!!!!

网友T:
我来换个角度问

刚合上开关时A点 B点 哪个点到5V快?
如果有先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U(2010-03-22):
请大家分析时标注出来零电位参考点,这样讨论比较有意义。如果没有参考点,说了也是白说。楼主说的B点是5V,是对谁来说的?对A端?还是对电源负极?
电容两端瞬间电位相等,其实是电源的电场在起作用的。
假如我把负极作为零电位参考点,合上瞬间,A端立即对负极达到5V,A端电子会通过电场运送到B端去,请看电子的流向刚好跟电流方向相反,所以,从B端到参考点,电流是相当于流向参考点的,所以在电阻两端会立即产生一个电压降的。所以这个瞬间,A,B两端的电压是近乎相等的。随着电源搬运电子的过程,电容A,B两端积累起来电场,抵抗电源的电动势,所以电流越来越小,B端到参考点之间的电阻上的压降也越来越小了,最后随着A,B电压的达到电源电压。Uab=Va-Vb, Va 不变,Vb逐步减小的。所以Uab逐渐增大了。

请结合KVL分析一下。

可以讨论QQ987354926,

网友V:
对,并不是电子过去了,而是因为等电位才导通,用万用表短路功能触一下电容两端,就会短暂的响一声

网友W(2010-08-15):
此贴不能沉,继续关注中!

网友X:
受益匪浅,  此帖顶一顶

网友Y:
怎么老是有些这样看问题的人。

网友Z:
48楼讲的非常好。
关键是搞清电压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就像重力势能一样,总要有个参考点的,脱离了参考点去研究电压,就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AA:
讨论的结果没什么意义,但过程挺有意义的。

网友AB:
哈哈 古龙都整上了:lol

网友AC:
基础很重要 ,很有意义!干什么事情还是弄清本质的好....微观世界很奇妙

网友AD(2010-10-16):
开始为0,一段时间后为5V,这个一段时间是非常小的,人是感觉不出来的

网友AE:
回到原始。

网友AF:
楼主建议你去看看高中物理吧,我记得不错的话,电容中间并无电荷的流动,靠的是静电感应的原理。

网友AG(2014-01-28):
个人这样看,接通的瞬间,会产生电电流,a处的电子被吸引到正极(这里所有的描述都是以电容开始状态容量为0时),这样a处便会有大量正电荷剩余,此时a处的正电荷会吸引b处的负电荷,造成b处出现电流,有电流
,有电阻,所以有电压。

网友AH:
顺便问下,地球上的万物,如果都没和大地接触,它们之间的电位差是多少?全部都是0?比如,天上的一只鸟和你书桌上的杯子,它们之间有电位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