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从元器件表面的标识识别元件型号

楼主(2009-01-06):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你们是如何通过查找元件表面的标识,从而识别其芯片的具体型号的?我的识别目的是为了下载相应的Datasheet。

例如元件表面标志为 “28TI ABK”那么我想通过这个标识找到技术资料。但没找到。类似的问题还有三极管或SOT236封装的器件,发现这类器件比较难找。

网友A:
几个脚,什么封装

网友B:
试试这个:

http://bbs.taojinic.com/bbssearch/mark_to_part/sko.asp?mark=ABK&manu=&packing=&show=begin&image.x=21&image.y=6

网友A:
sot23的有,sop8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C:
楼上,三极管的丝印跟原件是由对应关系的

其他的我暂时还不清楚,要是三极管,你可以贴出来,我帮你搞定

网友D(2009-02-09):
照片有没有

有照片帮你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