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片电容的分类

楼主(2009-01-06):
瓷片电容可分为CC高频瓷介电容和CT低频瓷介电容,我们公司大部分都用低频瓷介电容,但低频瓷介电容又可分为X7R/X5R(B)和Y5V(Y/F)类,有哪个大虾知道这两种低频瓷介电容怎么区分,外观是否有很大区别,先谢了。还有,低频和高频瓷介电容又是怎么区分。闷。。。。。。

网友A:
参考一下

网友B:
主要要看产品标签,单从外观判断不可靠

XR电容的温度特性、精度等参数较佳,Y5V最便宜,高频电容的材料不同,标称为C0G或NP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