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512有时会出现数据**错误

楼主(2009-01-13):
请教各位,24C512偶尔会出现数据错误,请帮助分析下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是误写所致

硬件上注意写保护逻辑的设计,特别是上电、掉电的暂态处理。

网友B:
可能是程序跑飞了,改了它。

楼主:
某一个地址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某一个地址会出现这种情况,是说明这个存储单元出问题了呢,还是别的什么问题

网友B:
那换一片新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