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公司的**《双向可控硅成功应用的十条黄金规则》。

楼主(2009-01-13):
当负载短路或感应电流很大(即正常工作时突然的电流很大)时候负载炸/接着可控硅轰!
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到底造成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是材料选择,还是其它什么原因?
  负载为400-1000W的灯(具体为20个左右40W的)。
  问题:图上电感大了,是否断电时感应的电压电流也更大?感应电压是否为正常电压的2-8倍,即240*8=1920V?  这个电感为3.5mH,是不是有点大了?
通常下图的线圈是uH级的,电感太大感应的电压电流也大所以炸?我说的对吗?

楼主:
具体电路如下图:

具体电路如下图:

网友A:
加电感是为了抑制冷态电阻导致的电流冲击么?

应该加大可控硅的电流和耐压规格。

网友B:
T1、T2接反了吧

楼主:
应该加大可控硅的电流和耐压规格。

  1:我不否认加大可控硅的电流和耐压规格即换成BAT16后的效果有很大改善!
但这个电感大小没有选择标准么?工字电感和环型电感有什么区别?
加电感能抑制冷态电阻导致的电流冲击么?据他们说有个什么冷太电流什么的!
我搞糊涂了!
  2:PowerAnts 说什么T1、T2接反了吧!完全没道理!那是双向可控硅。

网友A:
解答楼上疑问

    1、如果你的负载是白炽灯,加个电感有必要,但负载是节能灯、日光灯等就反而会带来负作用。白炽灯在冷态时电阻远远小于白炽态(导体电阻的温度特性),所以开机时会有瞬态大电流,尤其是多个小功率白炽灯并联时。但电感的选择要特别注意磁饱和现象,电感的额定电流必须大于开机瞬态电流的峰值,否则一旦发生磁饱和,电感的抑流作用会大幅减弱,同时在可控硅关断时依然会引发反向高压,这就得不偿失了,有关原理分析可见前段时间的相关帖。另外,因工作频率问题,该电感不能用磁芯而应该用硅钢片,和变压器一样,但为防磁饱和硅钢片在插入骨架时不要像变压器那样交叉插入,而是同向插入,最后靠安装座压紧一字形边,这样可以形成一个空气隙大大增强耐受磁饱和的能力。
    2、双向可控硅有触发象限问题,虽然各个象限都可工作,但实际工作中最好处于1、3象限,特别是在强感性负载下。有关原理解释可在网上搜一篇Philips公司的**《双向可控硅成功应用的十条黄金规则》。

楼主:
chunyang

     chunyang 实在是个牛人,但这样搞光这个电感的成本要增加很多了!但据说用环型电感要好多了!不过我还没自己动手测试过!呵呵,谢谢各位!

网友A:
环形铁氧体芯电感在工频下很容易饱和

    我说的工艺成本不高,可在变压器厂定制,用5W变压器的铁芯、骨架即可,而且这么装比交叉装要省事的多,而且绕线又少,价格肯定比同功率铁芯下的普通变压器便宜,几块钱应该可以搞定,当然得有点量,绕线圈数可查查变压器设计手册什么的,变压器厂应该有。

楼主:

Philips公司的文章《双向可控硅成功应用的十条黄金规则》。
这文章我仔细看了一下,感觉我的症状应该是
(e) 超出截止状态下反复电压峰值 VDRM
遇到严重的、异常的电源瞬间过程,MT2 电压可
能超过 VDRM,此时 MT2和 MT1间的漏电将达到一定
程度,并使双向可控硅自发导通。

若负载允许高涌入电流通过,在硅片导通的小面
积上可能达到极高的局部电流密度。这可能导致硅片
的烧毁。白炽灯、电容性负载和消弧保护电路都可能
导致强涌入电流。 (症状一致,他所说的方法是可在负载上串联一个几μH
的不饱和(空心)电感。 )
由于超过 VDRM 或 dVD/dt 导致双向可控硅导通,
这不完全威胁设备安全。而是随之而来的 dIT/dt很可能
造成破坏。原因是,导通扩散至整个结需要时间,此
时允许的 dIT/dt值低于正常情况下用门极信号导通时的
允许值。假如过程中限制 dIT/dt到一较低的值,双向可
控硅可能可以幸存。为此,可在负载上串联一个几μH
的不饱和(空心)电感。 (此时是否就应该将前面的不管是环型的,环形铁氧体芯的,铁芯的方式改变?在负载上串联一个几μH的不饱和(空心)电感就好了?

楼主:
规则 6.假如双向可控硅的 VDRM 在严重的、异常的电源

规则 6.假如双向可控硅的 VDRM 在严重的、异常的电源
瞬间过程中有可能被超出,采用下列措施之
一:
  负载上串联电感量为几μH 的不饱和电感,以
限制dIT/dt;
  用 MOV 跨接于电源,并在电源侧增加滤波电
路。

网友C:
T1、T2反了

楼主:
总的解决方法:

   总的解决方法:1:采用Hi-Com双向可控硅。
                 2:  负载上串联电感量为几μH 的不饱和电感,以限制dIT/dt; 用 MOV 跨接于电源,并在电源侧增加滤波电路。
                 这样我估计所有问题解决。
   楼上反复说T1、T2反了?反在哪了?那是双向可控硅!再说也没有T1/T2,你就说T1反了我还说你就是理解错了!

网友D:
接通时串入一电阻,0.1秒后断开。

网友E:
双向可控硅是分T1和T2的

可以认为不分,但是在触发的时候是区分那个象限触发问题,建议先好好看看手册中对不同象限触发的图示或说明,你的触发方式也是个问题,尤其是感性负载

网友A:
空心电感当然是最好的,只是同样电感量下的体积较大

你的负载不算太重,用带空气隙的就应该可以了,最多是铁芯尺寸的选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