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口损坏原因(求助)

楼主(2009-01-14):
此电路作为2个单片机间通讯用,连线长度约1m,运行一段时间后单片机1的发送端不发送数据了。
排除软件原因,该单片机的其他工作还都正常。重启动仍不发送
已批量使用3万多,反馈1只如此损坏

请问什么导致其损坏?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1/2009114195517983.rar

网友A:
端口 处加电阻

网友B:
楼主最好把电路贴出

在原理图下截屏,然后粘贴到任何图像编辑软件,存为GIF格式然后上传即可。

网友C:
1/30000

1/30000很好了。

网友D:
看图似乎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电路为什么在单片机2的发送上拉电阻?
为什么不接到单片机1的接收那边?这样对称了,好看一点吧。

网友E:
个别问题吧

故障率不高,可能不是系统问题,别是静电什么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