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BGA返修台,不知道哪位大侠有什么好建议

楼主(2009-01-15):
最近做了几块板,板太大,又稍微薄了点,单位焊接也没设备检测焊接质量,焊5块其中两块基本可以确认是BGA没焊好。跟领导提议买个BGA返修台,领导让我找个好用的。我查了一下,基本都是底下用红外加热,上面的BGA加热有用热风或红外加热的,有温控。看了网上种类不少,不知道哪款比较合适,个人以为红外加热BGA的似乎比较好

网友A:
确实是红外的较好用

网友B:
..

如果对价格不是很在意,可以看看台湾的BGA返修台

二手OK机也可以考虑,不过配件不好弄了

国产的,几万就搞定,不过不怎么好

暗红外的机器,国内做的都不怎么好,惯性大,不怎么好用

这些东西,只有自己用一段时间才知道好不好

楼主(2009-03-25):
前一段时间调查了一下

国产的热风型BGA返修台性能还算可以,价钱也过得去。深圳效时做得比较早使用了触摸屏、进口PLC等部件,各种档次的都有,价格略高。宏腾使用温控表控制,价格合适,档次不高,对个体维修是不错的选择。快克远红外的据说做得不错。卓茂的没去调查。电子城销售的比较便宜的那些基本都没有加热温度曲线控制的,性能不好。

楼主(2009-12-04):
我们公司已经买了一台效时的BGA返修台,花了十几万,真舍得花钱,可能操作者不够熟练一直没能把我的板弄好,个人感觉还不如买纯手工操作的返修台

网友C:
俺公司话奥迪买的BGA焊接台,一年多了,一块BGA也没焊接过。

网友D:
BGA返修台主要做啥?是焊接BGA芯片还是拆BGA芯片,还是说BGA芯片焊坏了,需要重新织球球。

网友E(2011-06-03):
如果需要购买效时BGA返修台,请联系我:13714663492 商城:xsbga.taobao.com

网友F:
还是自己买吧.便宜的不一定不好用

网友G(2016-07-08):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吧

网友H:
我都是用几百块的“电吹风”纯手工操作,成功率90%以上,返修台反而不会用,很少成功,Why?

网友I:
公司前一段时间买的,8W元,带透镜屏幕,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