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米观测孔无线通讯(地下孔径60mm),用什么频段的波比较

楼主(2009-01-16):
(无正文)

网友A:
既然可以下电缆为何不用有线方式?

而且顺便解决供电问题,电流环最合适了。

楼主:
目前常用的方法是点电缆的,但电缆有很多缺陷

电缆与单芯钢丝相比的缺点是:
     1 体积大,质量重;
     2 集流环容易坏;
     3 电缆头容易漏水

网友A:
那你的供电怎么解决?

而且RF信号用电缆导出需要与管壁绝缘的。

楼主:
供电内带电池

需要的话管壁可以接天线,但是如果管壁接电线的话,阻抗是一个变化的

楼主:
井下电路可以用电池供电的

网友A:
那你就是在舍易求繁了

用数百KHz级的载波,现成的是电力线载波方案,用高频RF的话,泄露电缆也许可以考虑。

楼主:
设备是一个便携式的仪器

设备是一个便携式的仪器,数据采集端是希望是一个低功耗小体积的无线模块,仪器端是一个UMPC,它们之间最多只能有一根导线连接。用电力线的话,就要考虑用2根了,【数据采集端是一个可移动的模块,不能确保能与大地良好的接触】,用泄漏电缆就是体积比较大了。

网友B:
用100k左右载波吧。

我曾经测试过 编码 单线  1km 在房子绕了N圈。 非常可靠。电流也很小 3-5mA就可以了

网友C:
400米 is too far for wireless using low power

I suggest you use 电力线载波方案.

高频RF cost much more power.

I am agree with chunyang.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想问一下hch

你所说的“用100k左右载波”是指电力线载波么,如果不是,能否发一个参考的电路图给我sanjin555@126.com
     快过年了,祝愿大家新年新气象!

网友A:
电力线载波并非只能用于电力线

一般电缆线路基本都可用。有很多现成方案,没必要自己搞,买成品就好。

楼主:
感谢大家在过年的百忙之中关注本帖,

我原本的意思是这样的:
     用一根裸露的钢丝来牵引井下仪器,仪器内置电池和信号采集电路,然后通过无线或者这根连接的钢丝把信号传给地面接收装置。井的情况是:
     深度在400米左右,孔直径是60mm左右;

使用PLC的方案,我们有这方面的应用,就是VCC即供电又传信号,但还需要一根地线,也就是至少要两根线。
     如果只用一根线传信号,如果这根线是绝缘的,也许可行,但是如果它是跟可能相通的,信号会不会被衰减为0呢?

    之前我是想用金属的导波性强的特点,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