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走线是用什么画的?

楼主(2009-01-18):
这种走线是用什么软件画的?采用何种走线方式?

网友A:
这样应该可以

先按默认线宽布线,然后铺铜块,再对铜块调整...

网友B:
你是指有上锡的吗?在焊接层上画线就行了。

网友C:
完全没脑子

  上锡明显是大电流,用负片这种方式,间距那么小,就不怕爬电?

  用负片方式即使不怕爬电,2倍线宽尚有30%干绕,这么小的线距,是多少干扰?

网友D:
2倍线宽尚有30%干扰---知其一不知其二

楼主:
我指的是那些不同线宽并且粗细不同的走线

不是指开窗部分。
这是从老美的一块板子上拍的照。

网友E:
仔细看下,才发现这板布得有特点!

如果不是软件可设定,那就是老美做事很认真!先学习了!

网友F:
单面板都这样玩的

明显是用POWERPCB干的,玩好单面板,Layout便及格了。

网友G:
请教vwwj

4楼 vwwj 大侠

您说的负片方式是什么呢?请教了!!

上锡明显是大电流,用负片这种方式,间距那么小,就不怕爬电?

  用负片方式即使不怕爬电,2倍线宽尚有30%干绕,这么小的线距,是多少干扰?

楼主:
PowerAnts

看样子肯定是铺铜的效果。

网友F:
小块的手工铺铜,没整过单面板是没有体会的

1999年在Thomson的ODM工厂,俺在那里俺脱胎换骨,彻底甩掉Protel3.31,边学PADS2000,边整CD手提音响,这是单面的控制面板

网友H:
负片的帖子原来 有过

很清楚,很仔细

网友H:
制作单面负板比较简便的方法如下:

1 先在顶层绘制
2 在底层画分隔线,注意不要与任何焊盘相连,但要有一个网络
3 铺铜
4 做一个什么也没有的网络表,并在设计菜单中选中加载命令,将其加载到当前PCB文件。目的是让下一步重建时让铺铜和焊盘连接。
5 双击铺铜,将其重画(重建)
6 删除第2步画的分隔线。具体可以通过“编辑菜单-选择-连接铜”命令快速选中后删除。

参考图如下:

网友H:
这张图更好一点

注意,此图是没有去除焊盘网络的,铺铜与焊盘之间是有距离的

网友I:
电源很低,爬什么电?

网友J:
13说的是pads的负片画法吗?

我还是没有看懂,能不能再详细一点?
例如分割线是怎么回事?是不是net的一段trace但是没有和焊盘连接?

网友K:
13的是PROTEL的画法

网友L:
PowerAnts

PowerAnts,请教一下你的板上有些线和铺铜是弧形的,而我在很多单面板上也看到用弧形的比较多,为什么不用45度角呢?我们做的高速PCB板几百M上G的信号,用弧形的都不多见呢?

网友L:
楼主,单面板用不着负片吧,你的板子其实就是简单的铺铜而已,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网友M:
对网络进行铺铜就行

铺铜的时候按照走向走折线

网友F:
re: wljboy

Layout是一门艺术,初学时要追求尽善尽美,多花点时间调整,弄漂亮些。

生产线上与这些板子打交道的,基本是些爱美的小姑娘...

网友N(2009-10-10):
第一幅图是用负片做的,因为铺铜太多反而麻烦。用负片做会更便,怎样识是负片做的?铺铜很多,铜皮间的间距大部分匀等,一般都是负片档。
负片档的做法:先用细Route走完线,然后用COPPER 的PATH画,用于分隔开网络、Route.
.打印时不要打Route,只输出Copper就可以,然后告诉PCB厂是负片档就可以,其它的如阻焊等设置和正片没有什么差别.

网友J:
楼主,单面板用不着负片吧,你的板子其实就是简单的铺铜而已,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引用 网友L:

简单普通而已?你试试工作量有多大?

网友O:
:P我用了 921 大叔的方法,但是在遇到无网络铺铜的时候,出了问题,在都不存在网络的情况下,铜不会连接到器件的引脚上面。
不知道921大叔,或者其他的大哥大姐能指教下//

谢谢咯~~

网友P:
921的方法有点错误,
第2步的分隔线应该画在禁止布线层,然后铺铜,并且不要去除死铜。(或者铺铜之前选中所有分隔线把它们改到禁止布线层)

这样就不会存在网络冲突了。

网友Q:
早年的电视机和三用机的电路板,看着正是赏心悦目。

网友R:
老美的这个板子设计的时候很用心。
应该是低压低频的板子。

网友S:
一般都是敷铜吧,走的是接地居多

网友T:
我还是没有看懂,能不能再详细一点?

网友H:
921的方法有点错误,
第2步的分隔线应该画在禁止布线层,

说明一下:用禁线层其实并不方便

原因在于删除时比较麻烦。如果使用布线层,可以启用“connected copper”命令一次性选中,帮助使用“ctrl+delete”命令作一次性删除。

网友H:
:P我用了 921 大叔的方法,但是在遇到无网络铺铜的时候,出了问题,在都不存在网络的情况下,铜不会连接到器件的引脚上面。
不知道921大叔,或者其他的大哥大姐能指教下//

谢谢咯~~ ...
引用 网友O:

你的做法可能有错误。

2 在底层画分隔线,注意不要与任何焊盘相连,但要有一个网络
>>这一步,其实是巧妙之处。保留一个网络给分隔线,目的是让下一步加载空网络表时保留分隔线的网络。用底层做分隔线而不用禁线层做分隔线的巧妙,见我上一楼的回复。
4 做一个什么也没有的网络表,并在设计菜单中选中加载命令
>>这也是巧妙的一步。清除网络后,只剩下分隔线有网络,因此,一次铺一整块铜就可以OK。

网友H:
我的方法是经验实践检验的

网友U(2009-11-09):
用阴线画的。 用KEEPOUTLAYER画的,然后再铺铜

网友V:
铺铜的 , http://fligerwu.free.mingyao.net/photos/ 上面有很多我画的

网友W:
PROTEL中宽这样的宽线是使用铺铜,先把所有的线连接好,在在相对的地方铺铜,再用线修补,加锡的部分是使用的BOTTOM SOLDER在线上画的,画线的部分在做板的时候就不会最阻焊层

网友X(2009-12-29):
受益匪浅啊

网友Y:
手工走线和铺铜,有什么问题吗?
单面板一般都是这么做的。
我画过一个330x300的板子,单面板,没有网络表,纯粹照着原理图layout,上面开关电源、信号处理、模拟接口、音频功放等很多模块,需要很多时间和耐心。
手工布线的铺铜能够最大限度的保证信号完整性和电气性能、工艺生产性能,当然前提是你对要做的板子有充分的认识以及扎实的基础。

网友Z(2010-03-05):
看明白了,我自己也试试。

网友K:
42楼为什么不用网络表?

网友AA:
这个没什么奇怪的,我画的比较多了,布单面板还是比较痛苦的。

网友AB:
看了感觉使用zuken画的。特别是覆铜的边沿弧线这一特征表现了zuken覆铜功能。

网友AC:
IC92-------13楼的方法不错,如果有空闲的朋友搞个图文并茂对菜菜有很大帮助
引用 网友AD:
| 显示全部楼层
呵呵,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呵·!#·!#!#!!··!

网友AE:
1999年在Thomson的ODM工厂,俺在那里俺脱胎换骨,彻底甩掉Protel3.31,边学PADS2000,边整CD手提音响,这是单面的控制面板 ...
引用 网友F:

俺也想脱胎换骨........

网友AF:
几乎所有的PCB软件都可以画这种线

网友AG:
没看错的话,应该是电源或功放之类的板,画得不错,电源LAYOUT与一般的LAYOUT有着不同的讲究,所以有些人会有误解,至于是哪个软件画的,神仙也看不出来,只不过方法都是用贴铜皮的方式。

网友AH:
人真多呀,哈

网友AI:
49楼的,眼花缭乱

网友AJ(2010-05-07):
用ZUKEN很好画出来,先走线,然后一段一段的铺铜,最后一合并就好了……

网友AK:
不错,值得学习,努力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L(2011-03-30):
看了这么多其实我还是没明白什么,还需要学习啊

网友H:
这个帖子居然又起来了

网友AM:
画板时敷铜后,去除阻焊层得到的,这样它就可以上锡啦!

网友AM:
目的是为了过大电流。

网友AN:
谢谢,IC921,
我正纳闷这个事呢!先前以为不规则铺铜,我想真不容易,工作量满大的!现在有点明白了,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AO:
等待一个能让大众都接受的解释

网友AP:
本小鸟还在学画PCB,这是块四层板局部,请大家指导

网友:
唉,还是没有学会ic921的方法。有人明白了吗?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AQ:
单面板很多使用负片画法的。。。

网友AR(2011-08-14):
回复 网友AP:

想问一下图中那些波浪型走线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S:
功放的板子很多都是这样的,以前很多人用PAD画,现在大部分软件都可以,好不好用取决于你对软件的熟悉程度。

网友AT(2011-11-04):
1 先在顶层绘制2 在底层画分隔线,注意不要与任何焊盘相连,但要有一个网络3 铺铜4 做一个什么也没有的网络表,并在设计菜单中选中加载命令,将其加载到当前PCB文件。目的是让下一步重建时让铺铜和焊盘连接。5  ...
引用 网友H:

很强大!!!!!!!!!!!

网友AU:
我来质疑:这么走线、上焊锡有用吗?好多人都说是走大电流、降低电阻、减少发热、降低压降。

假设覆铜板厚度0.035mm,焊锡厚度0.35mm,但宽度为50%,因此焊锡的截面积是覆铜的5倍。
但是,焊锡的电阻率与紫铜比相差太多:http://www.szjchx.com/hanxit2.html
当然,这个表也许是错误的,所以我实测了一下,发现焊锡的电导率大约是铜的1/8。

因此,这种方法的效果有限,也就是能提高效果60%左右,加倍-减半的效果都达不到。

我最近改造了一个电源,把里面的覆铜板上的焊锡加厚到1mm以上,这样才能更有效。

网友AV:
有点懂了,到时候试试看

网友AW:
回复 楼主:
powerPCB

网友AX:
这个肯定不是用POWER PCB画的,PROTEL 我相信

网友AY:
阻焊开窗即可

网友I:
Layout是一门艺术,初学时要追求尽善尽美,多花点时间调整,弄漂亮些。生产线上与这些板子打交道的,基本是些爱美的小姑娘...
引用 网友F:

这种板子的美在于他的间隔很均匀,不会一下臃肿一下骨感

网友AZ:
1 先在顶层绘制2 在底层画分隔线,注意不要与任何焊盘相连,但要有一个网络3 铺铜4 做一个什么也没有的网络表,并在设计菜单中选中加载命令,将其加载到当前PCB文件。目的是让下一步重建时让铺铜和焊盘连接。5  ...
引用 网友H:

很巧妙。学习!

网友BA(2012-01-14):
我也得好好学啊,自己制板一塌糊涂

网友BB(2012-03-27):
绝对是高含量的画板软件设计而成的,国内还没有人能这样无聊地画吧。

网友BC:
这个老帖子又翻出来,有新的意义。
单面板如果用“电路板雕刻机”。负片图,很快就雕刻出来。
明天深圳会展中心有《机械模具展》想去看看,有卖电路板雕刻机的没有。

网友BD:
多谢诸位的讨论,学到很多

网友BE:
明显是用POWERPCB干的,玩好单面板,Layout便及格了。
引用 网友F:
明显是protel干的,上面那些拐弯填充就是protel的风格。

网友BF(2012-11-15):
这不就是在线上开窗吗,简单!!

网友BG(2014-01-28):
引用 网友F:
1999年在Thomson的ODM工厂,俺在那里俺脱胎换骨,彻底甩掉Protel3.31,边学PADS2000,边整CD手提音响,这是 ...

那时候我还不到10岁。。。要是那时候就学这个。。。多好!!!

网友BH(2015-05-17):
这步进电机驱动电路的功率电路有用这样的步线。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