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光纤视频传输方案【求助】

楼主(2009-02-04):
(无正文)

网友A:
再具体一点。

是传模拟视频还是数字视频,数字的话都没有问题大家都能做1024*768*24位色*85刷新率也不过1.7G而已。模拟的话,这么小的尺寸,据我所致国内只有成都飞博创 有现成的。

楼主:
模式或者数字都没有关系

因为对检测对象是一个粗略的监视,对图像的分辨率要求不是很高,一般30W像素的监控摄像头就可以了,所以数字或者模拟的关系都不大,最好是能与目前的摄像头接口兼容的小体积光收发器,比如USB转光纤,或者兼容网络摄像头的TCP/IP转光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