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电烙铁,如果加上直流180V电压,会怎样?

楼主(2009-02-04):
电阻丝应该能工作吧

网友A:
:常用的电烙铁,如果加上直流180V电压,会怎样?

能工作,但温度不够高!

网友B:
相当于加了180V交流电压。

网友C:
哈哈

常说的交流是有效值就是 等效成直流电压 用发生的热量来衡量的.

网友D:
“常用的电烙铁”这个说法很不专业

1、通用的936烙铁,是变压器220vAC变26vAC,然后可控硅触发调整输出功率恒温。
2、3-5块钱一把的烙铁,里面就是一根加热丝,跟电炉丝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