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电感的电感量是怎么测量的?

楼主(2009-02-04):
似乎电流不同,到此率不同,电感量也不同,直接用电感表测量可以吗?

网友A:
电源变压器?就当它是理想变压器,那玩意儿电感几乎是无

网友B:
如果电感量随通过的电流而变化

即有磁饱和,必须通入额定工作电流时测。

网友C:
电感的测试

在LZR仪表上给出一定的频率与电压,一般以本身的规格上定的设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