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一个DCDC问题

楼主(2009-02-06):
麻烦大家,帮我看看为什么没有5v出来啊

网友A:
R3的值不对,换成0.33欧的

R3的值不对,换成0.33欧的电阻,这个降压电路很典型的,不会有大问题。

楼主:
谢谢

谢谢,我也猜到R3的值不对,但是不敢肯定

楼主:
R3怎么算出来的

找不到0.33的电阻,我换成一个了1欧姆的电阻,然后发现把LED烧了

网友B:
LED要接限流电阻的

网友A:
用3个1欧并联

网友A:
怎么能不加限流电阻,不烧才怪

怎么能不加限流电阻,不烧才怪,你的VCC是几伏,加一个电阻让通过LED的电流大约10mA就行。这也说明你的DC/DC有输出了。

楼主:
晕,居然忘了加电阻

谢谢大家啊

网友C:
R3不一定用0.33欧

需要根据负载电流大小确定。

楼主:
还有问题请教

如果我的LED被烧了,应该是不会影响5v和VCC的输出的,但是我把电路板接上24V电压把led烧坏了,就测不出来了5V和VCC了,这怎么回事?
R3的大小和负载电流大小是什么关系?有公式么?

网友D:
Ton太长

3脚接个大水塘

楼主:
我晕,烧了就跟地短接了

哈哈,我这个都没想到,果然菜

楼主:
11楼,请问什么意思?

什么叫3脚接个大水塘?

网友E:
我的建议

电源类的电路,你要把芯片资料看看,一般都有现成的例子的如果没有就去www.alldatasheet.com 搜吧,基本都能搜到,而且很多电路的芯片你若不知道也可以在这里搜到。

楼主:
烧器件

就一楼那个图,我拿3个1欧姆电阻并联,为什么把MC34063会烧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