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elsim的问题.

楼主(2009-02-07):
我是modelsim的初学者.想用它做些涉及存储器的功能验证.
看了一些网上的教材,如果我的ram1,ram1tb这两个文件都compile successfully就应该simulate这个ram1tb文件吧.正常workspace下面的memory pane被选中时,workspace里显示所有ram.右边memory窗口显示出ram里的地址和数据.
但是我这里为何什么都不显示? 恳求高手指点.

楼主:
重新换个问法

1.testbench在写代码时应该没有端口吧,但是当把编译成功的testbench模块仿真时,object窗口里根本没有ports,wave窗口里也就没有波形。
是不是编写testbench module时加上个空括号?
2.仿真时workspace下面有一排:project,library,sim,Files,Memories按钮。
我的代码里明明用reg [] ram1[] 定义了ram,为什么memories里是空的?请把您能猜到的所有可能性都说出来吧(我是初学者)。鄙视我几句都可以,千万别不理我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