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静态电流的测试

楼主(2009-02-12):
 大家好,想问下,要测量一个电池充电器的静态电流大小.

 大概为10uA,我想通过一个电阻串在一起,然后转化为电压用差动放大,然后

再A/D,请问这样做是否可行?

网友A:
可以,不过这么小电流,有难度。

网友B:
是啊,通过电阻然后才2MV,可以推荐个运算放大吗 /

 或者画个电路?

网友C:
你的方法可以的,你为啥还加A/D呀,不明白。

网友B:
要做自动测试电路

是这样的,我是要通过放大到MCU自动检测,充电板有没有静态电流过大,

不需要去手动去检测还要看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