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郁闷的问题

楼主(2009-02-12):
人家板子上有个二极管,贴片的,
第一行有“225”三个数字
第二行有“KE:两个字母。
搞不清楚什么型号,
不知哪位知道,请告诉下,谢谢了。

楼主:
功能再说下

是用于5V稳压的。相当于1N4733。

网友A:
不自报家门便毙了它

跟据工作参数,换掉

楼主:
本人不一定要这个型号

只要是5V贴片的。市场上好买就行。

网友B:
是3只脚的吗?

楼主:
两只脚的贴片

形状和胆电容差不多。

网友C:
电容吧?2.2u F的

网友B:
哈哈...不会是这么搞笑吧?

网友D:
呵呵,还是7楼聪明!

楼主:
呵呵 不至于吧

我是看了板子和别人描的图。
两个元件一端接在485的A、B总线上,另一端接地。
485总线上有加电容接地这种接法吗?

网友B:
我晕...你早些提供这么详细的信息,就不会这么郁闷了啊...

下次提问记得提供尽可能详细的信息。

应该是这个东西:
http://bbs.taojinic.com/pdf/1SMB11AT3_ONSEMI_71151.pdf

看数据手册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