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个光耦能不能难道21IC的各位好汉

楼主(2009-02-12):
一个光耦控制的恒流源电路,光耦是PC817,输出端C极接直流150V正极,E极串联一个48K的电阻接恒流源电路三极管B极,回路里还有一个20K的电阻,功能很简单,光耦导通后恒流源有电流输出,截止则关闭恒流源。一直没有想清楚光耦截止时其CE两端150V电压会不会永久损坏光耦?
这个问题和电源插座里面串联一个电阻的发光二极管指示灯的问题类似。

网友A:
看数据手册,看看CE150V电压会不会击穿。会击穿这里用不了

网友B:
不一定永久损坏,但肯定会关不断

楼主:
呵呵 要下班了,都有空啊

PC817光耦很古老了,耐压30V左右吧;
是可以关断的,如果有漏电流应该很小。
我是在一个产品上看到的,很奇怪那个东西一直不坏。
当然用的时间短也是一个原因,还有那块电路板上只有光耦装了插座,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常坏方便维修。

网友C:
用我的专利标题,

这个817是后打的标,,它不是817,是别的高压光藕。

网友D:
没有图,不能确定你的描述的正确性。

网友E:
加150V的话根本就截止不了了

但不一定会损坏光藕
换高压光藕或加一个高压三极管

楼主:
有图才有真相

欢迎拍砖兼指导

RL 为可变负载 另外95%可以排除光耦被重新REMARK过

网友D:
超出我的想象力!

网友F:
恒流源

恒流源内阻无穷大,光耦截止的时候,150V怎么能都降在PC817的C、E级?
莫非杞人忧天!

网友G:
这个功能可以用低耐压光耦实现

光耦并联在BE,导通时晶体管截止,断开时晶体管导通,逻辑相反,相当于用晶体管给光耦“扩压”

如果不扩压,稳妥的设计,光耦应该选耐压150V以上的

9楼电路,因为电阻把电流限制在3mA,不一定永久损坏光耦(没做过这种实验),但光耦“关断”时还会有小一些的电流

楼主:
其实也不是恒流源

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从使用角度分析这里应该是个恒流源电路,粗略看来两个三极管接成这个样子当是就当其是个恒流源,后来仔细分析过,光耦导通时,该电路没有横流功能,充其量也就是有电流放大功能。

10楼的李同志,请问你是如何想的?

11楼的老师恒流源的内阻是无限大,那光耦截止时的内阻算不算是无限大?两个无限大串联在一起会各自分担多少的电压?
不过内阻确实很大,用数字万用表(内阻也不小)测量光耦截止时CE两端的电压能看到电压值从100多伏马上变成几伏。

12楼的老大估计是看图不认真吧,光耦怎么就被你看成是并联在BE呢?粗略的查过,普通光耦好像就没有耐压在100多伏以上的(光电SCR和PHOTOMOS不算)。

网友H:
抽空来学习学习

先灌水顶顶

网友H:
希望到时直接有结果

不用费力气就学会

网友I:
拿表量量Vce是多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楼主:
测过,测不准

用表测,电压是安全的,不高;不用表测,电压就是很高的。也是一种典型的测不准,当然不是理论限制,如果有超高内阻的表肯定是可以测的准。

现在没有结果,能用,PC817也没有坏。

网友J:
一定有穿透电流,所以

CE两端的电阻不会是无穷大
--------------------------------------------------------------
一直没有想清楚光耦截止时其CE两端150V电压会不会永久损坏光耦?

网友K:
损坏任何器件都是需要能量的

并且要具备一定的功率,在这种高阻抗工作的情况下,能量可能不足以损坏817,
就像tage另外一帖中的LED一样,器件进入了一个反向击穿的线性区。

网友L:
光耦两端没有150V

一边140V,一边150V,光耦两端也就10V左右压差。

网友G:
13 楼的,是你自己看帖不认真

我不是在重复描述你的图(有必要吗?),而是说应该怎么改!
150V 光耦很难找,所以我建议用扩压

网友D:
BU508A不完全导通时,就不只10V了,老王不会这也弄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