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此电路能输出15伏吗?

楼主(2009-02-13):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可以吧,要调整下R110输出电压才对

网友B:
我认为上电瞬间Q49不能导通。

所以不能输出15V.去掉R109即可。

网友C:
接起来试试

分析的再好还是有偏差的,把元件连接起来试试就行了,

网友D:
上电瞬间Q49不导通,之后就被下面的三极管拉通了。

网友E:
按图中的参数,输出电压可能比15V大多了

因为R54的阻值比较小。

网友F:
3楼的计算已经把R54的影响考虑进去了

网友G:
电感以及滤波电容的参数也是问题

工作频率跟后端的负载、电感量、滤波电容量,几个参数互相影响

网友B:
7楼能否解释下

上电后Q49是怎么被导通的?

网友H:
明白的解释下

我咋就看不出能输出15V。。。。。。。。。。。。

网友E:
看书:串联降压式开关稳压电源

网友I:
1、R109应接到集电极上,

2、电压需通过调节R110、R111、Z2得到15V。

网友J:
应该是可以得到输出电压的

至于输出电压可能会大一点点,输出电压的指标就不知道了.

楼主:
高手们

谢谢大家,我希望高人说的清楚一点

网友K:
有这时间,自己动手搭一个比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L:
我大四了,看不明白~~

完全看不懂~崩溃!

网友M:
这应该是一个电压保护电路

应该当通过L2的电压超过电路的设定值时,Z2反向导通给Q47一个正便置而导通,从而使Q48失电而不导通,使Q49失去通电回路而使L2无输出电压.从而达到不会因电压过高使后面的电路损坏.

网友F:
huihunk说错了

Z2、Q47等部分的功能是负反馈,起稳压作用。

Q48、Q49通过R55、C61的正反馈组成多谐振荡器,Q47的导通程度则决定了这个多谐振荡器的输出占空比:导通电流越大,占空比越小。电感后面一定还有个大电容(楼主截图时没包括进来),与续流二极管D20一起构成BUCK变换器,它的输出直流电压与输入占空比成正比。当输出电压超出预定值时,Q47的基极电流增大,集电极电流增大,使多谐振荡器的占空比减小,使输出直流电压向降低方向调整。输出电压低于预定值时,Q47的集电极电流减小,多谐振荡器的占空比增大,使输出直流电压升高,以此保持输出电压的稳定。

输出稳压值按3楼那样计算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