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到现在还没解决的问题,不解啊!!!

楼主(2009-02-14):
老板另外一个公司有台真空炉。
去年底的时候开始闹毛病了,
一开始加热,就烧熔断器和可控硅。
去年底我回家了,电工搞了几天,故障还是依旧,
今年我过来,试了一下,把温控仪最大输出控制开始设为10%。即开始加热只允许最大功率为额定功率的10%。
这样设了,问题好像解决了。
烧了几炉,昨天又出同样的问题了。
我试了下,把可控硅短路掉,直通。
这样加热用最大的功率,熔断器没有烧。
所以本人搞不明白了,为什么直通不烧熔断器,通过可控硅怎么一加电就烧熔断器呢??

楼主:
嗯 怎么高手都不见啰

我正在等呢

楼主:
刚去测了下

控制板控制信号不对,但为什么为烧熔断器 不明白??

网友A:
高手都会情人去了

变压器是电感负载,也用可控硅斩波???
如果是周波控制那就更是有问题了...

建议先用示波器看下可控硅的触发波形,注意示波器的电源要隔离哦

网友B:
不是高手也来看看

我觉得问题出在可控硅发热上,原因就是控制信号不对(有可能是电压不在正常范围,也有可能在驱动信号波动大。可控硅坏了以后高压电跑到控制板这边来了,所以又烧保险。出现了你说的不用驱动那一块,直通都不烧保险

楼主:
xwj说的有道理

可控硅控制变压器好像是不妥。而且这个变压器容量有20kW。
但烧熔断器怎么解释呢?

楼主:
再说明下工作参数

熔断器为100A 可控硅150A 加了N大的散热器。
变压器为380/36V 容量22KVA
变压器隔离降压估计是为了安全。

网友C:
变压器饱和了,引起大电流

楼主:
不会吧

不过可控硅 直通的时候没问题啊

网友C:
89不离10

可控硅控制,等效于变压器输入电压频繁通断,很容易造成变压器磁饱和。

楼主:
哦 这个有道理啊

呵呵 是不是通断造成了谐波丰富,从而导致了高频含量多,再引起磁饱和。。。。。

楼主:
那如何解决呢

网友C:
不知道你的工作模式,不好说

如果是间歇式工作来控温的,可以在交流电峰值处开启可控硅,而不能在过零处启动。

网友B:
回复十楼,11楼

本人不认为这里可控硅是频繁通断的,应该会控制导通角,我觉得会是这种调功率方式。至于用上可控硅就烧保险,我想问题还是在驱动板上。原因是变压器旁没有反尖峰吸收

网友D:
re

没看明白它的原理

楼主:
调功率是控制导通角的

但为何为电流大到烧熔断器 有点不明白
变压器功率那么大,断开时怎么吸收掉它的储能?

网友E:
改变RC保护的参数

C改小点,试试

网友F:
可控硅的问题吧

你直通时都是额定的电压与功率,所以不会出问题,而当你接上可控硅时,你的电路中电压一定是上升了不少的,你可以用表量一下,当电压上升后,电流也会相应的增大,导致你的熔断器烧,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改用RC的参数值,或者不用可控硅,使用大功率继电器,也可以不用熔断器或更换更大电流的熔断器,但可能比较危险,一般注意到,关系不大。

网友G:
在RC处并个二极管试下

在RC处并个二极管试下

网友H:
调压输出半波,含有很高的直流分量

你这种情况,我遇到太多了,应该是可控硅的触发脉冲没有对,你是单相的还是三相的?若是单相的话,还好解决,问题出在你的可控硅只有一半导通(正常情况是两只可控硅相差180度导通同样的角度)出现半波,对变压器来说半波就相当于是直流,当然要短路,烧掉保险啊.具体的检测方法是,去掉变压器,用纯电阻负载代替变压器,并且在电阻上并联一个100W的灯泡,同时,分别取掉两个保险,用一个可控硅输出,当那一个可控硅通电而灯泡不亮,就是这一路所连的可控硅没有触发导通,只要解决这一路的可控硅导通问题就大功告成.我设计了20年的这种线路,应该是这样的,我看了上面回复的,应该都不对啊.

楼主:
呵呵 楼上说的有道理

控制板只控制了一只固态继电器,呵呵 估计是只有半波导能了。

楼主:
20楼说的应该到了点子上

我的是单相的,不过是进变压器的都是火线。
控制板只控制了一只可控硅(固态继电器),估计是半波。

楼主:
这个怎么没人献计了??

是不是haiyouyang一錘定音了。

网友I:
20楼说的可信度极高

楼主:
触发板用来调功率的

固态开关说的是固态继电器吧,如果是 功率怎么调呢?

网友J:
探讨下

4楼:
变压器是电感负载,也用可控硅斩波???
如果是周波控制那就更是有问题了...
-----------------------------------------------------------
答:可控硅斩波可以用于电感负载,但要加些保护措施,祥见附件;

20楼: 调压输出半波,含有很高的直流分量

问题出在你的可控硅只有一半导通(正常情况是两只可控硅相差180度导通同样的角度)出现半波,对变压器来说半波就相当于是直流,当然要短路,烧掉保险啊

---------------------------------------------------------------------
变压器的原理:变压器的工作原理是电磁感应原理,即原边交变的电流在铁芯激发交变的磁场,副边的线圈在交变的磁场中产生交变的感应电动势。平稳的直流电不可能有这种“电生磁-磁生电”的持续变换过程。

半波不是平稳的直流,它是脉动直流,脉动直流对于变压器来说就等于交流,脉动直流电相当于直流+交流,其中的交流成份能产生变化的磁场,而这个变化的磁场就能在次级变成交流电。
现在有很多这样的装置:如汽车上的高压线圈,在初级通入断续的直流电(就是在直流电路中加上一个断续装置),次级就能得到高压交流电。

分别取掉两个保险,用一个可控硅输出,当那一个可控硅通电而灯泡不亮,就是这一路所连的可控硅没有触发导通,只要解决这一路的可控硅导通问题就大功告成.我设计了20年的这种线路,应该是这样的,我看了上面回复的,应该都不对啊.
--------------------------------------------------------------------
楼主的图里看不到有2个保险呀!技术需要虚心,潜心,跟从事年代多久没多大关系,潜心了就成正比,不然也许会成反比,:)

楼主先要分清是可控硅还是固态继电器,是双向的还是单向的:
可控硅可以是单向的,也可以是双向的,可以过零触发也可以移相触发,固态继电器同样是如此的。所以,他们的用途、形式都有一样类型产品,从这一点上(使用的形式、性质角度)没有区别,因为固态继电器也是可控硅做的(三极管的固态继电器除外)。那么他们的区别到底在那呢?总不会一个东西,两个名字吧?他们的区别就在于,可控硅就是可控硅,固态继电器则是可控硅+同步触发驱动。这就是区别。

分不清也不要紧,是全波输出还是半波输出,以及固定斩波还是紊乱,你只需按4楼说的用示波器测量下,(隔离下你的示波器,虽然TYCO不认可这种方法,他是要推销他的几万大元的隔离高压探头,国内大多公司都买不起,所以就都用这个隔离的不上台面的办法,但好使的):

1、按你不烧的方法运行起来整个系统;

2、用示波器测量控制电压,看它的触发信号是否上下周期均有?

3、用示波器测量变压器输入侧电压,或者测量可控硅2端电压,看是否上下周期均有220V波形(斩波后)?记得调整你的探头衰减比和示波器纵坐标显示比例以能看全交流220V波形。

你这台设备以前能用的,说明方案没问题的,现在有故障,那就找出出了问题的元器件/模块;更改方案或者怀疑方案意义不大。

我曾经用双向可控硅调光感性负载灯具,凡出现烧保险的,均是电流过大引起烧保险,所以,引起电流过大的可能因素要分析出来,有这么几种可能,看对你是否有用:

1、可控硅/固态继电器老化;
分析:任何电子元件均有老化现象,老化后会产生远远大于额定值的电流,自然烧保险了;(受潮也是老化的可能原因之一);
解决:更换之(若怀疑受潮则用吹风机吹干试试);

2、驱动问题
分析:正确的驱动,功率元件安心工作,衰的驱动,功率元件犹如失控的狮子,经常烧保险,用过可控硅,MOSFET,IGBT的应该此体会很深;

解决:用示波器仔细观察驱动,看驱动信号周期性如何?波形是否整齐无毛刺等等?检查控制单元所有元器件有无老化,故障(短路,断路)

3、其它

一般产品的维修,由于诸多现场情况别人无法得知,你描述的准确性、全面性,别人也无法考量,给出的也只是原理示意图,控制单元无图,所以,关键还是要靠自个耐心分析,胆大心细,测量,更换,这个过程有时反复多次,

最终:

你会是那个用铅笔在故障处画线的那个!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2/200921793657509.pdf

网友K:
供参考:

1、原来是正常的吗?
2、控制方式是“调功(控制周波比)”还是“调压(控制导通角)”?
3、如果以前是正常的,RC保护的参数是否变化了?

网友L: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要负责任
有结果记得贴出来
但我个人还是同意20楼的说法

网友M:
支持20楼

支持20楼!20楼说的对,如果你的电路是二支SCR组成的,交流桥路,那么有一支不工作,就成了半波整流电路。不烧你烧谁?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21IC热心人真不少。呵呵。
昨天我们又换回了原来的老方案,用株洲四方的控制板控制两个单相可控硅。
可控硅是3000A的,水冷。
昨天用到现在,没出现问题。
控制方式是调压的,即控制导通角。
原来系统的接线是上电时给控制板与负载同时上。
株洲的原来也是如此。这样可能不是太好(株洲板没MCU0)。
上海的板里有MCU,所以同时上电可能有MCU的延时。是否出现失控现象不得而知。上海的控制板已经坏了。
现在系统重新接了,工作时先是温控与控制板上电,然后再启动负载。

现在是否彻底解决问题,还需炉子再烧几炉产品才能看出来。

在这再次感谢各位。特别是20楼 与29楼。

网友N:
控制回路或可控硅坏了

不会是设计问题,原来是好的啊。我认为,你的故障还没有找到,是控制回路或可控硅坏了

网友O:
我认为就是熔断器容量不足导致!

1、既然这个设备是一个产品而不是试验品,那他就不可能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如:可控硅进行半波整流后给变压器(这完全不可能呀,这样的话,一开就爆了,而且是100%的爆,1s以内就爆);还有,也不可能是调整导通角的工作方式,人家设计者好歹也有常识的。
2、根据楼主提供现象,不限输出功率时爆的频繁,限10%时,爆的少了,直连时不爆了,很明显与固态继电器的开关次数有关,应该是熔断器的容量处于负载最大容量的边缘,所以有时会爆(可能此时熔断器的温度已经较高了,还没有降下来有开通了;或者正好电源电压稍高一些);
3、关于控制,本人认为其控制形式是采用时间比例控制的(类似PWM,但周期可能是若干秒甚至更长);
4、另外,固态继电器的输出肯定是过零触发的!

网友A:
晕,去年到现在还没解决问题...

LZ也太没有方法了吧?

网友O:
36楼:我说错了,

应该是LZ设备中的肯定是过零型的,固态继电器淡然还有调相型的

楼主:
呵呵 炉子已经烧了两炉了

现在正常。
    去年年底出的问题,当时本人回家过年了,是一个电工在弄。
    后来弄不好,因温控是上海的,所以老板问了上海岛电,人家推荐了他们自己的控制板。所以老板花了8000多买了三套控制板加可控硅。
    换上了后,搞来搞去还是烧熔断器。
    所以老板就把我给摧过来了。
    我一相一相的试了下,上电后工作正常。电流是慢慢加的。
    后来就烧了一炉。
    烧第二炉的时候是老板自己开的,大概一开始电流没调到最小,所以一开就烧了一个熔断器。
    老板又把我叫了过去,我换了一熔断器,还是烧。
    后来测控制板的输出,异常,控制板坏了,可控硅也坏了。

网友P(2009-03-31):
这老板太无能.

这问题拖了这么久,还在糊弄自己.
花个3-5K请高手解决了.多好

网友A:
嗯,时间就是金钱,停产这么久的话,损失就太大了....

网友Q: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