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款4.3寸TFT液晶屏性价比对高?

楼主(2009-02-14):
不能太偏门,网上有大量的例程可以参考,价格在150以下。
兄弟们帮我推荐款吧。

网友A:
LQ043T3DX02

夏普的,PSP游戏机用过这屏,淘宝上就能搜到。4.3寸480x272的屏种类不算少。

网友B(2009-07-16):
4.3的都不带控制器,必须得ARM9以上才可以驱动

或者用CPLD驱动,可以找我

网友C(2013-10-24):
51/avr/stm32驱动4.3寸,5寸,7寸TFT液晶屏大量现货,提高51C语言代码,包括汉字\图像,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QQ:576215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