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光二极管损坏的问题

楼主(2009-02-14):
普通发光二极管通过3-5个串联使用,48V电源通过10K电阻供电,会发现有其中一个不亮了(应该是击穿了),按道理是不应该损坏的,但在工业中经常碰到损坏的现象,请教各位,是上面原因,有没有解决的高招,谢谢!

网友A:
不明白,是来抢个位置

一般LED只要不超出它的额定电压就不会坏,

网友B:
大多数是静电击穿引起的

楼主:
谢谢

如果是静电击穿的话,在生产线上或检测就可以知道了,但在外边有用过一段时间后坏的,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回4楼

有没有看是不是烧你换上去的那个LED(不是的话另当别论),LED焊接温度在二百到三百度,焊笔接地.出现你述的现象,这种可能性蛮大的.

网友C:
元器件品质

电流较大,LED工作在非安全区,如果LED器件的制造品质有问题,就会离散的表现部分品质较差的损坏。

以上为猜测,具体的原因,可将损坏的器件送交LED制作厂解剖分析即可得到准确的结论。

楼主:
谢谢各位

发光二极管规格书上的测试条件是电流20mA,而我的电路是5mA,而且温度控制在270度以下,电路板是在焊锡锅中浸焊的,焊锡炉可靠接地。是不是由于电压高导致的损坏呢?谢谢了!

网友D:
把你的电路贴出来

网友E:
并个瓷片电容104P

楼主:

图中为48V电源供电,电流为5mA,a,b,c,d为单片机或运放的输入输出脚,输出一个低电位,使这些灯依次亮灭。生产中就有莫名其妙的一个灯坏,换一个就好。

网友D:
电路有问题

高电平时,LED上没有限流电阻

网友F:
电路应该有问题

 当B点为高时,G点为低时,就可能有5V的电压加在lED上了!

网友G:
这电路问题还不小

是不是最右边的那个容易坏?注意MCU不少是可以提供20mA甚至25mA电流输出的。
不仅如此,电路也不能这么干的

楼主:
可能是我叙述有问题,重新叙述一下,请教各位

普通发光二极管通过3-5个串联使用,48V电源通过10K电阻供电,会发现有其中一个不亮了(应该是击穿了),按道理是不应该损坏的,但在工业中经常碰到损坏的现象,发光管规格书的测试电流是20mA,我的电路是5mA,而且温度控制在270度以下,电路板是在焊锡锅中浸焊的,焊锡炉可靠接地。图片上a,b,c,d是单片机的或比较器的输入输出脚,通过往管脚里边灌电流实现灯的亮灭,先是LED4灭,然后是LED3灭,LED2灭,LED1灭。发光管亮的时候单片机不提供高电位,而是在悬空状态。

网友H:
通过往管脚里边灌电流实现灯的亮灭???

灌电流不是通过电压控制实现的吗?
说的越来越糊涂了!

网友F:
LED坏是有很多种的**

 如果说是过电流坏的话,一般都是开路的.

网友I:
把单片机型号和控制I/O口的代码贴出来应该就真相大白了

网友J:
晕,哪有这么控制的?

网友K:
点个灯而已,干吗一定要用那个48V的电源啊?

分别控制不好吗?

网友L:
看来看去、我总觉得最右边那个灯会坏

网友M:
搂主的意思是单片机是开漏输出的,没有高电平的情况

网友N:
以前也看到过类似的问题

以前也看到过类似的问题.而且老是烧同一个LED,具体是甚么原因我也忘了.但这个电路就是存在这个问题.好像是瞬间电压过高造成的.

网友O:
与到过类似这种现象

是电流过大的原因,该用并联的方法吧,我当时是做个七彩闪光灯。

网友P:
可能原因

问题是最好能多次重现:
1、发光管的品质问题,如果老是烧某一个,那就不是发光管的品质问题了,要知道这样的概率是很小的哦。
2、电路的问题,用双通道示波器量量老是烧的那个发光管的两端的波形吧。再根据电压和电流分析。

网友Q:
设计缺陷!

这样的设计,难道真的在乎多用几个电阻?

网友R(2016-02-19):
你好,我跟你也是同样的问题,48V供电通过15K电阻点亮LED发光二极管(LED并联了TVS二极管、0.1UF电容,LED正极还接到MCU作为GPIO口输入)。问题是:LED经常被烧,换了以后又能正常工作。TVS二极管也短路了。求解啊,谢谢。

网友S:
坏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