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线自动洗手器电路设计论文

楼主(2009-02-14):
我从网上只能收集到如下信息,论文写起来有难度。在这里借大家之力帮帮我多提供点信息或者相关内容。这里说声谢谢 .我的邮箱346330156@qq.com

由LM567组成的红外线自动洗手器电路设计简单,使用方便。只要人手放在洗手器下,洗手器即能自动放出水来供使用者洗手。

    1.概述

    本文介绍一种由集成电路LM567为核心器件组成的红外线自动洗手器,该产品使用方便可靠,只需将手放入洗手器下,洗手器就会自动放出自来水供使用者洗手或洗涤其它物品。这种洗手器特别适合酒店、宾馆、医院等公共场所使用,能有效防止手上细菌的交叉传染,如果这种洗手器用于家庭,可使家庭的卫生设施实现自动化,省去了洗手时要拧开水龙头的麻烦,使用它可使卫生设备上一个档次,因此是一种非常明智的选择。

   2.电路工作原理

    自动洗手器的电路原理如图1所示。220V交流电路经变压器T降压,变为9V交流电,再由~桥式整流,C1滤波,三端稳压集成电路7806稳压,得到6V直流电供给控制电路工作。LED1为红色发光二极管,用作洗手器的电源指示。A1为红外接收电路SFH506-38,A2为锁相环音频译码器LM567,A2与R3、C6组成振荡器,R3、R6决定A2内部压控振荡器的中心频率,LM567的3脚为信号输入端,8脚为逻辑输出端,该输出是一个集电极开路的晶体管输出,最大灌电流为100mA,LM567的工作电压为4.75V~9V,工作频率可从零点几赫兹到500kHz,,静态工作电流为8Ma。A3为NE555定时器,它与外围元件组成单稳态定时电路,其目的是在人手偶尔偏离了红外线的探测范围时,能保证洗手器的正常出水。

    LM567芯片5脚输出的振荡信号经三极管功率放大后,推动红外发射二极管VD向外发射红外线。没有人洗手时,红外接收电路A1接收不到VD向外发射的红外线,A2的3脚无信号输入,8脚为高电平,A3的3脚为低电平,三极管截止,继电器K断电处于释放状态,电磁阀Y不动作,洗手器无自来水放出。当人手放到洗手器下时,A1接收到人手反射的红外线并经A1放大后,输入到A2的3脚,由A3内部处理后使A3的8脚输出低电平,从而使A3的低触发端2脚变为低电位,导致A3的3脚输出高电平,三极管导通,继电器K吸合,使其常开触点闭合,接通电磁阀Y的220V交流电源,Y开始动作,使洗手器放出自来水,供人们洗涤之用,同时发光二极管LED2发出绿光,指示洗手器正工作于放水状态。洗涤完毕,人手离开洗手器后,A3延时几秒钟后复位,使洗手器停止放水。

    图1中,变压器T采用220V/9V、5V小型交流变压器,VD为PH303红外发射二极管,为8050三极管,为9013三极管,K采用JRX-13F、6V小型直流继电器,Y采用市售的220V交流电磁阀,其余元件型号与数据见图1中所标参数。

    3.安装与调试

    将洗手器电路装于一密封的塑料外壳内,VD与A1并排朝下放置,并要注意防止两者之间的相互干扰,再把电磁阀Y接到自来水龙头上,洗手器就能控制水龙头的自动放水。调试时,只需调节Rp的阻值,使手在洗手器的下方适当距离时,洗手器自动放出自来水即可。

网友A(2010-03-10):
联系人:朱先生  手机:13542196106 qq:504036369 网址:http://www.tsnewjinhai.com/
专业 设计 开发 宾馆系列电器 线路板及电路!专业销售宾馆系列电器!感应干手器,手动干手器,喷射式干手器等感应皂液器,手动皂液器等普通喷香器,遥控喷香器,LCD显示喷香器等感应消毒器,手动消毒器等感应出纸器,手动出纸器等普通干发器,恒温干发器等
本公司自1993年起集研发,开发,生产宾馆系列电器与线路板!所有产品电路采用单片机(MCU)微电脑控制,做到不怕干扰,无误动作,电路稳定!

网友B(2011-01-07):
怎么没图啊

网友C:
写论文的话可以考虑用人体红外传感器. 把距离调短()一般15mm就够.
如果考虑方案的可行性,那就用一般的红外接收头(两脚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