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天线电路遇到了非标准容值的电容怎么办?

楼主(2009-02-16):
最近老板要做一个东西,是一个天线上的,上边有两个140pF,5%的贴片陶瓷电容,这是个非标准容值的电容,问了好多销售商都没有,厂家也没有库存,说要50K以上才能定做,而我们只需要几千个。下面就是这个电路,当然也不是我设计的,电路不能改,那这个电容怎么处理呢?有什么办法啊???

我现在想到的就是买150pF,5%(142.5pF~157.5pF)或者130pF,5%(123.5pF~136.5pF)的来然后挑出符合140pF,5%(133pF~147pF)的来,但这样会很麻烦而且成本也会很高,因为可能好几个里都挑不出一个来。再有就是用两标准容值的并联来代替,比如用100pF和39pf并联或者68pF和75pF并联,但这样不知道会对电路有什么影响,哪位前辈告诉我这样行不行啊!

网友A:
照猫画虎反类犬

老老实实的看什么电路,自己设计一个替换吧
非要copy,人家这么做就是设置copy门槛的

网友B:
很明显这是一个带通滤波器

L/C值与输入输出阻搞有关,牵一发而动全身。140PF可改为150PF,需微调两个谐振电感,并微调输出端的加感电感,使输出阻搞回到75R(50R),输入阻抗,可调输入端的电容。
接上电路,在功率计和频谱仪上调试即可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电容有那么高的精度吗?

楼主:
让我改我也不会改啊,只有一个样品在手上,别的电路什么

说做好了拿去给客户测试~~
我们这除了一台RIGOL的示波器和几块万用表就没别的东西了,如果把140pF换成150pF那还得调电感,没有必要的设备怎么弄!老板听说这东西卖出去能赚钱就让我做,可我只会单片机,现在手头的正事都耽误了~~

sxggj,叠层片状陶瓷电容器在10pF以上一般都能做到5%的容量误差,还有2%,1%的呢,看这个附件“风华电容承认书.pdf”,其它陶瓷电容应该也能的。

网友D:
可以通过调整电感来实现电容的标准化

网友E:
条件这么简陋,那就按你的办法先挑着用吧,不行再调电感

仪器好办呀,调个电感就去找安捷伦等的开放实验室试验一次,去个几次,还混个面熟呢,哈哈,至于人是否让你去,就看你的了!

网友F:
老蒋,你快赶上摇滚歌手了,二姨家最具颓废气质的

楼主:
中间那位就是你,很酷啊,理了发太可惜

网友G:
理了发还是那么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