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跳闸的原因?

楼主(2009-02-16):
(无正文)

楼主:
除了短路和漏电?

我们有一组灯接上就跳闸,零线火线电阻约为100K,漏电流不知道,就是老跳闸?m麻烦各位给分析一下

网友A:
还真有可能是漏电引起的——换个不带漏电的开关试试

网友B:
可能是断路或者漏电

网友C:
短路或漏电

基本上可以确定为漏电

楼主:
谢谢,各位

可是漏电我要怎么 检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一下就能查出来原因?请指教!
换了一个漏电流稍大的保护器也不行 还是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