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作高手,什么叫初始磁导率

楼主(2008-10-26):
 我在书上看到磁导率是一个不稳定的量,它在不同的磁场强度下有不同的值,在不同的温度下也有不同的值,请问在什么条件下的磁导率是初始磁导率?

网友A:
刚生产出来时的吧

网友B:
指未进入电路稳态时导磁材料的磁通率

网友C:
磁通量由零开始增大时的磁导率

磁芯是软磁材料,初始的含义,可理解为开始受外加磁场作用

网友D:
明显变大且以后在一个范围里基本不变之前的导磁率叫初始

导磁率随着磁场强度变化的,磁场强度在零附近时的导磁率是非线性的,且较小,磁场强度超某个值以后,导磁率会明显变大,且在一个范围里基本不变。导磁率在明显变大且以后在一个范围里基本不变之前的导磁率叫初始导磁率。

楼主:
在此谢过各位高手的赐教

  谢谢各位大侠,本人觉得5楼讲得比较有道理

网友E:
磁导率是个变化量,分析相对参考条件时的磁导率就是初始

应该不是个绝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