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路电源和成一路

楼主(2008-10-26):
两路电源主备热备份供电,一般都采用二极管来合路,但是二极管有0.7V压降很烦人,又没有其他的器件。即能实现两路电源合路,同时又能防止两路电源电压不一致时出现电流反灌,探讨一下

网友A:
二极管是最简单可靠的办法

当然也可用更低压降的晶体管/MOS管开关来实现,但需要加入电压监测及开关管驱动电路,且存在瞬间回灌,虽然可以将其控制在很短的时间,所以不存在什么“器件”可以简单满足楼主的期望,那是电路而且不简单。

网友B:
楼主说的是UPS功能,买个UPS是现成的方案

网友:
热备份用二极管简单适用

但最好再有一级稳压

网友C:
有这个IC的

LT有二选一的电源开关。
ON有单向限流开关。
内部集成MOS管和控制逻辑,相当于一个理想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