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电路应用

楼主(2008-10-27):
积分电路RC乘积小,稳定时间短,但线性差;
乘积大,稳定时间又太长,怎么平衡这一问题

网友A:
这个必须结合具体应用

没有普适的方法

网友B:
可考虑用运放做成线性积分电路

由运放构成的反相输入积分电路的积分电流:ic=ui/Ri。其中ui是输入电压,Ri是输入电阻,ic是积分电流。这是对的。
由于是采用了运放,对于反相输入的运放来说,同相输入端接地,这样对于反相输入端来说就存在“虚短“的情况,换句话说,就是积分电流不会改变!这与一般简单RC充电电路是完全不同的,在电源电压允许的范围内,充电电流完全是恒定的,电容电压的上升不会影响充电电流的数值。除非电容电压接近电源电压时,这个规律才不成立。所以这被称为线性积分电路。
楼主说:“随着电容上的电压上升,其电流会按指数下降“,是指没有运放的一般RC充电电路的计算方法,不要与有运放的积分电路弄混了。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8755411.html?fr=qrl

网友C(2012-02-23):
运放积分电路也很不靠谱啊!!!毕业设计做这个 果断酱油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哪些地方不靠谱?是不是参数取得不太合理

网友E:
是人不靠谱,不是运放不靠谱

网友F:
也来看讨论

网友C:
6# 2009gxs 运放积分电路如果对交流信号积分还是很靠谱的,如果对直流信号,脉冲信号积分的话,电路的零点漂移现象很难控制,运放的失调电压失调电流 还有电容泻放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