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发送接收问题。

楼主(2008-10-27):
单片机驱动发射模块,然后单片机采集接收模块数据,按键有效发送。

===问题是,我按键时,有时候接收单片机能接收到数据,有时候接收不到,没有规律。

         后来我用示波器观察。发现,当我按键有效发射数据时,示波器有时侯接收到的是尖脉冲。应该是接收模块解码出的数据不对。

  可是如何解决啊,我从5块,到市场上30大元的都用了,可是问题还是如此。请教大家给个注意,如何解决问题。

网友A:
连续发三遍,总有一次是完整的

因为发送和接收不是同步的,第一遍信号总会缺胳膊少腿脚的,第二遍就能从起始位开始收到完整的一帧信号了,可靠起见,收到二遍信号完全相同才发接收通过信号.

楼主:
re:tyw

问题是我上面写的,我按键有效发送时,有时候,接收模块解码数据不是正规的波形,而是尖脉冲,而且我在这一时刻,是一直发送的,尖脉冲始终不变。
当然。但是大多数情况是好的。怀疑模块有问题,但是也用过几个了,现象是一样的,不能一直试下去吧。
现在是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模块一个30大元,不能一个一个试吧。

网友B:
注意你的数据速率

    对廉价模块而言,速率不应超过1200且不能有长1或长0,想通讯可靠的话,自己最好还要加上曼彻斯特编码和通讯协议栈。一分价钱一分货。

楼主:
re:chunyang

高,一说就是要害,的确,刚开始忽略这个地方,现在已经纠正。现在问题是,出现尖脉冲,而且一直都是啊,我以前都是在电脑傍边做的实验,在网上搜的,说需要在三米以外才不会出现堵塞数据。我现在把距离在三米以外做实验,情况就好多了,但是感觉还是偶尔有,而且一旦出现连接不到,如果再重新按当时那个键,接收模块解码数据都不对。。我刚开始都是怀疑自己出问题了。还是请教有没有碰见类似情况的朋友。

楼主:
再说原因

接收模块输出数据不对,没有办法,就买了个315M发射器,发现接收模块没有问题。那就是只能埋怨发射了,最后偶然发现调整天线,也会对接收数据有影响。
我都晕了,同时两个按键,按这个可以,可按那个就可能不行。按键的地位都是相等的。怎么可能。。。。。

网友B:
超再生式接收机存在强信号阻塞现象

    另外,模拟式的接收机包括超外差式接收机在弱信号和静噪时会出现输出杂乱现象,这些都是器质型问题,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只能靠软件来补救,简单基带应用是非常脆弱的,要编制合理的通讯协议栈或者换用更高档的信道。
    一个简单的协议栈例子:引导码+同步码+数据段+校验(可选)+结束符,传输时全部进行曼彻斯特编码。想高可靠的话,最好采用三级结构即物理层代码+传输层代码+应用层代码,不过这是数字信道的典型框架结构,廉价模拟类模块应不会用到要求这么高的地方。

楼主:
re;chunyang

chunyang看来是个行家,听你,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固定好发射天线,一切解决,当然软件处理的地方,都做好了。

网友C:
原来是TX起振不稳定

当手靠近时,就是他按按鍵时,TX起振不稳定(有停振的可能),或说成是天线严重失配。如他所说:固定好发射天线,一切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