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保暖手套的原理有人知道吗?

楼主(2008-10-27):
(无正文)

网友A:
利用usb接口中(最边上2个脚)5v(2A)电源加热电热丝

网友B:
JRC2244其实就是NJM2244

JRC2244其实就是NJM2244,我公司提供JRC2244M该JRC2244是一个三输入视频开关集成选择一个视频和音频信号从三个输入信号。JRC2244包含驱动电路为75Ω负载,并能连接到电视监视器上。及其操作系统的电源电压范围为5至
相关链接:http://www.ic-igbt.com/IC/JRC/JRCycJRC2244zgjgyh-NJM2244-NJM2244M-_231-231.html

网友C:
不知楼上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