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完成一个功放器

楼主(2008-10-27):
各位老师,前辈,小弟再次向你们请教一件事,我要自己做一个音响的功放,要怎么做,怎么买原材料,从哪里买回来?因为我还是在校学生,所以对这些事情都不是很了解。大概要用多少钱。我要做一个功率比较大的.能把电路图给我参考一下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A:
网上去找吧

简单一点的,一个运放作前置,一个专用的驱动IC。配上电源就可以工作。运放NE5532,很常用的。驱动IC,去国半网上看看吧,很多。其他公司也有
再简单一点,买一个傻瓜功放模块,一个电源一个地,两个输入两个输出,接上就完事。器件叫什么忘了,很多种,直接搜傻瓜功放模块就可以搜到。
复杂一点,还是和第一个差不多,只是多加了一点调节啊。多节放大。网上搜吧。
再复杂一点,分立元件,自己搭去,估计你搞不定,得有仪器否则调得你吐血。有空再玩它吧。当然,瞎折腾一下也可以试试。
去音响论坛找找,会有收获的

网友B:
建议先去书店买本书,对初学者而言,网上信息不够详细

买哪种专门讲功放制作的,应该有。

楼主:
谢谢老师的指点

谢谢楼上的老师,傻瓜机的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C:
傻瓜系列的,好像就是用分离原件焊的,再加个壳子

网友D:
去傻瓜之家玩一把吧

傻瓜系列功放内部电路图

外围元件最少的2×15W功放电路
用高保真功放IC TDA1521A制作功放电路,具有外围元件少,不用调试,一装就响的特点。适合自制,用于随身听功率接续,或用于改造低档电脑有源音箱。
  TDA1521A采用九脚单列直插式塑料封装,具有输出功率大、两声道增益差小、开关机扬声器无冲击声及可靠的过热过载短路保护等特点。TDA1521A既可用正负电源供电,也可用单电源供电,电路原理分别见图1(a)、(b)。双电源供电时,可省去两个音频输出电容,高低音音质更佳。单电源供电时,电源滤波电容应尽量靠近集成电路的电源端,以避免电路内部自激。制作时一定要给集成块装上散热片才能通电试音,否则容易损坏集成块。散热板不能小于200×100×2mm3。

用LM1875X2和NE5532X2制作的HIFI功放电路(适合于多媒体有源音箱升级)
来源:网络 作者:未知[BLOCKQUOTE]
   LM1875T是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九十年代初推出的一款音频功放电集成电路,采用TO-220封装,外围元件少,但是性能优异,具有频率响应宽和速度快等特点,从九十年代初一直到现在还被广大音响爱好者推荐。最可贵的是其价格已从当初的十几元降至现在的**元,最适合于不想花太多的钱又想过过发烧隐的爱好者业余制作。该IC最的优点是在小功率输出时的音质能直逼中高档音响的听音效果,
在标准工作电压下能获得30W的平均功率,这在一般家用情况下已经足够,笔者曾用NE5532前级音调电路推动该集成功放,正如各类电子报刊评价那样获得极佳的效果,遗憾的是这样性格高的集成电路却很少见于市售的功放和多媒体有源音箱中,虽然其外表是如何的赏心悦目和精致漂亮,但是打开外壳,却很难发现它的芳影,而是生产厂家为了节省那几元钱的成本,大都采用诸如2030或其它名不见经传的廉价电路,由于和TDA2030的封装完全一样,可以直接的代替它,可以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必须是正品。以下是应用电原理图,只画出一个声道,
 电路原理:

点此查看全图
           JP1为音频输入端,在这里省去耦合电容,因为考虑到现在的音源CD ,VCD ,DVD,TURN,电脑声卡等,基本上输出级都有隔直电容,U2 和前面的阻容元件组成反馈式音调电路,,U1为前级线性放大部分,设为2倍的放大倍数。可根据实际情况来改变它的增益大小,DW1,DW2为稳压管,如果电源变器为双12V ,则可以省去它。

后级功放部分:
在以往电子报刊中常介绍给功放集成电路取消负反馈电容,再加上一个由运算放大器构成的直流伺服电路,使其变成一个纯直流功放电路,事实对LM1875,根本不需多此一举,直接取消该电容即可,用数字万用表实际测量输出端,发现它的零点偏移很少,只有几毫伏左右,本人用这样的电路多年还没有烧坏集成块和扬声器的事件发生,况且该集成电路具有过热过流短路保护功能,该电路中取消了负反馈电路中下面的负反馈电容,变成了纯直流放大电路,大大地拓宽了频率响应,事实证明,只要前级音频输入电容选好,一般用CBB 1U,或者用别的发烧品牌如WIMA,等,后级电位就很稳定,不能用一般的电解电容,因为那样有可能有小电流通过,通过放大后造成后级的不稳定,你可以通过对比试听出取消前后的音质绝然不同的效果,特别是高频和低音的拓宽,该电路取消了一般采用运放做伺服电路,使制作变得容易。
  另外该电路还采用电流电压态反馈电路,将电流反馈的低频力度和电压反馈的细腻优点结合在一起,使得本电路音质相比一般标准电路有更好的音质表现。

  下面是采用两个LM1875T和两个SIG公司的NE5532(大S)做前级音调的前后级功放板图片。一个运放担任负反馈音调,另一个为线性缓冲放大,PCB设计时为前后级接地分开走线,严格的一点接地,使得影响音质的交流噪声彻底消除,以更好的发挥集成电路的优良性能,其中包括电源整流,连线接座,只要接入变压器电源线,即可通电工作。
以下为PCB图
成品板实物图片如下

PCB板实物图如下,尺寸为11CMx10CM, 板基厚2mm

元器件清单表可以和我邮件联系micstone@163.com
元件的选取和试听:
  电容部分为德国红WIMA电容,NE5532为正宗的SIG产,电源滤波电解为NICHICOM的35V/4700UF,容量上对LM1875已经足够,电阻用金属膜,关于电容,这里提一下,有音频通道中有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对音质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一个元器件,所以现在也就有很多的进口发烧电容如ELNA等可以用到电路中,在本电路中的C2,C5的选取尤其重要,(C5必不可少不能省本电路为WIMA 1UF的)本功放电路中的音频通道的电容只有C5一个了,可以说是纯粹的直流放大电路了.那么测一下U2的输出端直流电压为0.9V左右,没有关系,查一下NE5532的资料,这个值远小于它的的最大输出电压.关于LM1875和NE5532的听音评价在以前的报刊杂志上已有很多,不再多说了。[/BLOCKQUOTE]

去傻瓜之家玩一把吧

http://hi.baidu.com/diydz/blog/item/e55b3124d2739428d40742df.html

TDA2030功放典型电路
 一款性能极佳的JFET-MOSFET耳机功放
由LM1875组成的80WBTL功放
 由LM317组成的功放电路
用LM1875X2和NE5532X2制作的HIFI功放电路(转)
 傻瓜系列功放内部电路图
TDA1521典型接线图
外围元件最少的2×15W功放电路
LM1875典型应用电路
TDA1521制作实用微型功放
用LM1875制作的功放

楼主:
这些元件在哪个网站可以买的到呢

我决定了,就做一个傻瓜功放。但是还是不知道在哪个网站能找到这些东西卖,比如说傻瓜功放模块,还有那些其余的东西,能不能列个清单给我啊。谢谢!!!

网友E:
我用LM1875做过功放,效果还不错的。而且还好买元件.

楼主:
到一般的卖电子元件的地方有得买这些东东吗?

到一般的卖电子元件的地方有得买这些东东吗?

网友F:
TDA2030简单,哈哈,现在小音箱多数用这个